[STM32L0]
那个USB唤醒功能真的有用吗?

楼主(2025-05-03):
我试了几次进STOP模式后,怎么PC唤不醒它?是不是还有啥地方没开对?

网友A:
看门狗唤醒试过没,也可以比较下。

楼主:
我这边试过得加PWR唤醒配置才行。

网友B:
是不是PC这边把设备挂起了?

网友C:
你是从STOP1还是STOP2唤醒的?

网友D:
之前踩坑是少设置了EXTI线路。

网友E:
有时USB线问题也会影响唤醒。

网友F:
唤醒中断记得清标志,不然进不来。

网友G:
L072有几个唤醒源,你选哪个?

网友H:
建议先用按钮试下能不能唤醒。

网友I:
PC系统是Win还是Linux?有区别。

网友J:
STOP模式是STM32的一种低功耗模式,在中断服务程序(ISR)中尝试进入STOP模式会导致无法唤醒。目前测试显示,Sleep模式和Standby模式可以在ISR中正常进入,但STOP模式不适用。不能在中断ISR中写进入STOP模式的代码,否则会导致无法唤醒。

网友K:
USB唤醒功能需要正确配置唤醒源,如未将USB相关的中断或事件作为唤醒源,则无法触发唤醒。此外,若使用外部中断作为唤醒源,还需检查相关的GPIO引脚是否正确配置,并且没有硬件问题。外部中断的触发极性配置错误,也会导致无法正确唤醒。

网友L:
进入STOP模式后,若未正确配置电源管理,可能导致唤醒失败。例如,未保留必要的时钟或电源域,或唤醒后时钟源未正确恢复

网友M:
USB唤醒功能非常有用特别是在低功耗应用中。

网友N:
USB唤醒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无法唤醒。

网友O: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P:
检查外部唤醒源是否受到噪声干扰,必要时添加滤波电路或采取其他抗干扰措施

网友P:
使用ST-Link等调试工具,检查唤醒源和中断标志的状态,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Q:
确保中断服务程序中无死循环,并正确清除中断标志。避免在唤醒后立即将MCU重新置于休眠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