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WDG是不是比我想的更容易误触发?

楼主(2025-05-03):
有时候系统刚跑几分钟就被喂狗重启,是不是哪个初始化顺序有问题?

网友A:
中断里别放太多逻辑,会卡主循环。

网友B:
是不是喂狗的地方被中断打断了?

楼主:
建议加个心跳灯方便判断。

网友C:
我这边是低功耗唤醒后忘记喂狗。

网友D:
看下LSI频率准不准?影响超时。

网友E:
F0系列IWDG不能关,小心用。

网友F:
用WWDG会不会更好控制点?

网友G:
启动代码里也要配置一次。

网友H:
有时候delay太长就被误判了。

网友I:
把喂狗放到主循环末尾稳定点。

网友J:
预分频器与重装载值不匹配

网友K:
WDG的喂狗窗口时间(T_timeout = (4×PR×RLR)/LSILSI为内部低速时钟,典型值32kHz)若配置过短,可能导致系统因短暂阻塞(如任务调度延迟)而触发复位

网友L:
未启用IWDG或未正确初始化,若未调用IWDG_Start()或寄存器未完全初始化,可能导致IWDG行为异常(如默认超时时间极短)

网友M:
STM32F0LSI时钟精度通常为±15%,若温度或电压变化导致LSI频率下降,实际超时时间可能比计算值更长(看似“未触发”),但若频率上升,超时时间会缩短(误触发风险增加)。

网友N:
若在系统启动后立即启用IWDG,而LSI尚未稳定,可能导致IWDG计数异常

网友O:
可能系统任务调度不合理(如高优先级任务阻塞喂狗操作),可能导致喂狗间隔超过超时时间。

网友P:
若喂狗操作(修改RLR)被中断打断,可能导致计数器异常

网友Q:
根据系统最坏情况下的阻塞时间(如Flash擦除、RTOS任务调度延迟)设置超时时间,建议留出至少50%的余量。

网友R:
强电磁干扰可能触发IWDG的看门狗复位功能(如IWDG寄存器被意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