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用Timer做PWM死区控制好用吗?

楼主(2025-05-03):
在电机驱动里试着加死区时间,感觉不太稳定,是不是哪个寄存器没配好?

网友A:
有时死区不生效是因为CH没配成互补。

网友B:
我感觉高级定时器加死区挺稳的。

网友C:
死区设置太小了,容易打架。

楼主:
你是用互补输出模式没?

网友D:
要不要贴下TIM的配置代码?

网友E:
用模拟示波器看下波形好判断。

网友F:
你是控制MOS管还是IGBT?

网友G:
用断路保护功能一起比较稳。

网友H:
PWM频率高的话死区时间得重调。

网友I:
我在全桥里用着还不错。

网友J:
选择合适的定时器:STM32G4的高级定时器(如TIM1TIM8)支持死区时间控制功能,这是实现PWM死区控制的基础。

网友K:
通过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RR)和预分频器(PSC),确定PWM信号的频率和周期,这是PWM信号的基本参数,对死区控制的效果有间接影响

网友L:
设置PWM模式,将定时器的工作模式配置为PWM1或PWM2模式,以决定PWM信号的输出方式,不同的模式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网友M:
配置死区时间,在高级定时器的BDTR寄存器中,设置死区时间(DTG),这是实现死区控制的关键步骤。死区时间是PWM信号的高电平和低电平之间的延迟,通常以时钟周期为单位,设置合适的死区时间可以避免功率开关器件同时导通,从而防止短路或过电流现象。

网友N:
配置互补输出,对于需要互补输出的应用,如电机驱动,配置定时器的通道以产生互补的PWM信号,并设置通道的比较寄存器(CCR),这涉及到PWM信号的具体输出方式

网友O:
死区时间设置不合理,过长的死区时间可能会影响系统的动态响应,而过短的死区时间则可能增加功率器件的损耗,甚至导致功率元件烧毁

网友P:
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功率器件的特性来确定死区时间,可以参考功率器件的数据手册,获取其开通和关断延迟时间等参数,从而计算出合适的死区时间

网友Q:
STM32F4系列中,存在死区时间无法灵活配置和硬件冲突的问题,虽然STM32G4系列对此进行了优化和改进,但在特定情况下仍可能出现硬件冲突,影响死区控制的稳定性。

网友R:
可能是死区时间寄存器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