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总线速率调得太高会丢包?

楼主(2025-05-03):
用了500Kbit就偶尔收不到帧,是线缆问题,还是MCU处理不过来了?

网友A:
开双缓冲试试看效果。

网友B:
500K我也丢过,降成250K就稳了。

网友C:
是不是终端电阻没加?

网友D:
线缆多长?超过10米就不稳了。

楼主:
MCAN模式比bxCAN稳定些。

网友E:
收数据用FIFO模式更安全点。

网友F:
G431的CAN要开时钟别忘了。

网友G:
是不是主从频率配得不一样?

网友H:
有没有试过抓CAN帧看看具体丢哪?

网友I:
我觉得滤波器配错也会丢。

网友J:
CAN总线速率提高后,信号在传输线上的衰减会加剧,可能导致接收端无法正确识别信号电平,进而引发丢包。

网友K:
CAN通信依赖精确的位时钟同步。速率过高可能导致节点间时钟偏差累积,使得数据帧的位对齐出现偏差,最终导致丢帧

网友L:
改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M:
高速率信号对电磁干扰(EMI)更敏感。噪声可能导致信号畸变,使接收节点误判为错误帧或直接丢包

网友N:
CAN 总线的信号传播需要一定时间,速率提高后,每一位数据的传输时间缩短。如果总线长度较长,信号从发送节点传播到接收节点的时间占每一位数据传输时间的比例增大。

网友K:
增加滤波和屏蔽措施,减少电磁干扰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O:
高速率下,若总线上的节点数量过多或消息发送频率过高,可能导致总线带宽被过度占用,引发消息冲突和丢包。

网友P:
一般情况你再快也快不了了啊

网友Q:
你要是距离比较长,是容易丢包的,但是有协议在,有校验就不怕

网友R:
这个咋说呢,丢包都有可能,你得有数据完整性机制啊

网友S:
高波特率下,信号完整性要求更高,若线路阻抗不匹配(如未加终端电阻)、电缆质量差或存在电磁干扰,信号易发生反射、衰减或噪声干扰,导致接收端误判位电平

网友T:
高波特率下单位时间传输数据量增大,若总线节点过多或消息频率过高,易触发仲裁丢失或缓冲区溢出

网友U:
多主站组网时,高优先级节点频繁发送数据,低优先级节点可能因仲裁失败丢包

网友V:
高速CANISO11898)要求总线两端加120Ω终端电阻,若未加或阻值偏差,信号反射会导致丢包。

网友W:
STM32G4bxCAN控制器支持最高1Mbps速率,但若发送邮箱被占用(STM323个发送邮箱)或接收FIFO溢出,会导致丢包

网友X:
加终端电阻,在总线两端加120Ω电阻,减少信号反射。可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Y:
用屏蔽电缆,采用符合ISO11898的屏蔽双绞线,降低电磁干扰。降低丢包概率

网友Z:
高速率下,单位时间内传输的数据量增大。若总线负载接近极限(如多节点频繁发送长消息),会增加消息碰撞概率,触发CAN协议的冲突重发机制,进而导致丢包

网友AA:
速率要跑上去,和通信距离、传输阻抗、电磁干扰等都有关系。

网友AB:
选择合适的总线速率,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和节点处理能力进行合理设置。

网友AC:
CAN总线速率与最大通信距离成反比。

网友AD:
调整 CAN 节点的采样点和位定时参数,以适应不同的总线速率。

网友AE:
终端匹配电阻阻值不正确或连接不良可能导致信号反射和干扰,进而引发丢包。

网友AF:
增加中间节点的终端电阻

网友:
需避免频繁发送不必要的消息,必要时可将多个小消息合并为较大的消息,以减少总线负载。

网友AG:
高速传输时,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变短,若采样点设置不准确,可能导致接收端误判数据位,造成丢包。

网友M:
若软件层的接收缓冲区大小未随速率提升而增加,高速数据流可能快速填满缓冲区,导致后续数据被丢弃

网友AH:
CAN 节点在接收数据时,需要在特定的采样点对总线上的信号进行采样,以确定数据的逻辑电平。总线速率提高后,采样点的设置可能不再合适。

网友AI:
高速CAN总线对电磁干扰(EMI)更为敏感,外部电磁场可能打乱信号传输,导致丢包。

网友AJ:
在1Mbps速率下,40米长度的CAN总线已接近信号衰减的极限,若总线长度超过此值或使用劣质线缆,丢包风险将显著增加。

网友AK:
节点之间的电气连接问题可能引发内部噪声,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AL:
当CAN总线速率设置过高时,控制器可能无法及时处理高速数据传输,导致接收缓冲区溢出或数据丢失

网友AM:
嵌入式系统中,若CAN接收采用中断或低优先级线程处理,高速率数据可能因处理不及时而丢失。

网友AN:
高速信号更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AO:
在总线的两端增加终端匹配电阻,可以改善阻抗特性,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AP:
合理规划整个系统的布局设计,尽量缩短各节点间的实际连线长度并保持均匀分布,以减轻反射波带来的负面影响。

网友AQ:
CAN 总线依靠电信号传输数据,当总线速率提高时,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会变得更陡峭,高频成分增加。

网友AI:
CAN总线的丢包率与总线负载率密切相关。

网友AR:
使用屏蔽双绞线、终端电阻,或选择隔离收发器(如ADM3052)提升抗干扰能力

网友AS:
主从频率不匹配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

网友AT:
检查一下元件参数和电路连接。

网友AU:
合并小消息成大消息,减轻总线负担。

网友AV:
节点太多或发信息太频繁,会阻塞,信息可能会乱或丢。

网友AW:
芯片内部滤波和错误处理有限,频率过高时,处理能力达不到,产生错误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