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多路USART同时工作是不是有坑?

楼主(2025-05-03):
两个串口一起跑的时候总有一个丢数据,是不是中断优先级冲突了?

网友A:
接收的时候建议每帧都校验下长度。

网友B:
看中断优先级有没有冲突。

网友C:
DMA方式能规避一点丢数据问题。

网友D:
我设置两个USART的波特率差距大点就好了。

网友E:
F1系列USART接收挺挑配置的。

楼主:
你有没有开接收空闲中断?

网友F:
看下是不是用了同一缓冲区?

网友G:
主循环太忙也会丢数据。

网友H:
有个库会自动把串口做缓冲处理。

网友I:
有没有试过串口助手测试稳定性?

网友J:
STM32F1NVIC中断控制器支持优先级分组,若多个USART中断优先级相同或高优先级中断频繁抢占CPU,会导致低优先级USART中断处理延迟,接收缓冲区溢出,进而丢失数据

网友K:
USART1USART2的抢占优先级相同,当两者同时触发中断时,NVIC可能随机选择一个中断处理,导致另一个中断被延迟

网友L:
中断服务函数耗时过长,若USART中断服务函数中存在耗时操作(如复杂计算、长时间等待),会长时间占用CPU,导致其他USART中断无法及时响应,数据丢失

网友M:
STM32F1USART硬件接收缓冲区(FIFO)深度有限(通常为1字节),若数据到达速率高于CPU处理速率,且未及时读取接收寄存器,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N:
未及时清除中断标志位,若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未正确清除USART的接收中断标志位(如RXNE),会导致中断重复触发或无法再次触发,进而丢失数据

网友O:
DMA配置不当,若使用DMA接收数据,但DMA缓冲区配置过小或未及时处理DMA完成中断,会导致数据覆盖或丢失。

网友P:
合理配置中断优先级,使用NVIC_SetPriority()函数为不同USART设置不同的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确保高优先级USART中断能够及时响应。

网友Q:
若通信双方支持硬件流控,可通过RTS/CTS信号控制数据流速,防止接收缓冲区溢出。

网友R:
.合理配置中断优先级,使用NVIC_SetPriority()函数为不同USART设置不同的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确保高优先级USART中断能够及时响应。

网友S: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入环形缓冲区,由主循环负责处理,避免中断服务函数耗时过长。

网友T:
没进中断。

网友S(2025-06-07):
STM32F1上多路USART同时工作时出现数据丢失问题,确实可能与中断优先级配置有关

网友L:
STM32F1的中断优先级分为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若两个USART中断的抢占优先级相同且同时触发,可能因响应顺序问题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P:
硬件资源冲突,若两个USART共享某些硬件资源(如DMA通道),且配置不当,可能引发冲突。

网友O:
缓冲区溢出,若接收缓冲区设置过小,或数据处理不及时,可能导致数据覆盖或丢失

网友K:
时钟配置问题,USART的时钟配置不当,如波特率设置错误,可能导致数据接收异常

网友Q:
引脚复用冲突:若USART引脚与其他外设引脚复用冲突,可能导致信号干扰或数据错误。

网友U: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考虑过。我感觉应该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吧

网友V:
两个串口的工作逻辑是怎么的?发送丢还是接受丢?

网友R:
合理配置中断优先级,使用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函数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网友M:
为不同的USART分配不同的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确保高优先级的中断能够及时处理

网友J:
确保每个USART使用独立的DMA通道(如果使用DMA)。检查USART引脚是否与其他外设引脚复用冲突,必要时进行引脚重映射

网友N:
优化缓冲区管理,增大接收缓冲区大小,避免数据溢出。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尽快处理接收到的数据,或使用DMA自动传输到内存

网友W:
DMA直接在内存和设备间传输数据,减少了CPU干预,降低数据丢失风险。

网友X(2025-11-04):
中断优先级有没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