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PI做从机数据老是来不及应答?

楼主(2025-05-03):
主机发得快一点就响应不过来,是不是中断进不去还是别的啥问题?

网友A:
建议加个状态位判断数据准备好没。

网友B:
从机要提前准备好数据,不然主机读到是旧的。

网友C:
是不是用中断响应太慢了?

网友D:
SPI从机加DMA好很多。

网友E:
我用定时器预载缓冲区解决过。

网友F:
有没有考虑降低SPI时钟?

楼主:
主机是不是不给预备时间?

网友G:
SPI模式对齐了吗?

网友H:
看看CPOL/CPHA是不是一样?

网友I:
有些平台必须手动拉CS低才行。

网友J:
PI时钟速率与CPU处理能力不匹配:STM32F0的SPI从机需在每个时钟周期内完成数据读取、处理和发送。若主机时钟速率(SPI_BRR)超过从机CPU处理能力(如72MHz主频下SPI时钟>18MHz),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K:
仅在中断中完成数据读取/写入寄存器操作,复杂逻辑移至主循环或任务中处理

网友L:
NVIC_InitTypeDef中配置SPI中断为最高抢占优先级(如优先级组2下抢占优先级设为0),确保其他中断不抢占SPI中断。

网友M:
降低SPI时钟速率:通过SPI_InitTypeDef调整SPI时钟分频系数,确保从机有足够时间处理数据

网友N:
中断服务函数耗时过长,SPI中断服务函数中存在复杂逻辑(如数据校验、存储操作),占用CPU时间过长

网友O:
SPI从机需正确配置时钟极性(CPOL)、相位(CPHA)、数据位宽(8/16位)等参数,否则可能导致时序错乱。

网友P:
主机NSS信号(片选)需保持足够时间(至少覆盖数据传输周期),若NSS过早释放,从机可能未完成数据接收

网友Q:
STM32F0SPI从机通过NSS(片选)下降沿触发中断,并在每个时钟边沿(根据时钟极性/相位)接收或发送数据。若主机发送速率过高,从机可能因中断优先级被抢占:其他高优先级中断(如USARTTIM)频繁触发,导致SPI中断被延迟

网友R:
若采用纯中断方式处理SPI数据,CPU需在每个字节传输时进入中断,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