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USB供电时VDD和VBUS要分开供吗?

楼主(2025-05-03):
看应用图有两种接法,分开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有没有遇到炸芯的?

网友A:
我加了电流限流芯片更放心。

网友B:
我是分开的,用LDO给VDD更稳。

网友C:
G0系列VBUS检测要拉个分压。

网友D:
一体供电容易烧芯片,踩过坑。

网友E:
USB供电电流突变会带电压波动。

网友F:
用锂电池供电建议加防反。

网友G:
Cube里VBUS功能需要手动开启。

网友H:
你用的是type-c还是micro-usb?

楼主:
用USB做DFU时电压要求更苛刻。

网友I:
推荐VBUS走TVS管防静电冲击。

网友J:
若系统对稳定性要求不高,且已采取充分保护措施(如TVS管、限流电阻等),可尝试一体供电,但需谨慎评估风险。

网友K:
STM32G0使用USB供电时,VDDVBUS建议分开供电

网友L:
避免电流冲击,USB供电时,VBUS电流突变易引发电压波动,而VDD为芯片核心供电,直接连接可能导致芯片工作异常甚至损坏

网友M:
提升供电稳定性,VDD需稳定电压,而VBUS可能存在干扰或电压不稳,分开供电可利用LDO稳压器为VDD提供干净电源,保障芯片稳定运行。

网友N:
防止芯片烧毁,一体供电时,若电路设计不当,易出现电压倒灌或过压情况,直接连接可能损坏芯片,分开供电可避免此类风险

网友M:
使用LDO稳压器,通过LDOVBUS5V电压降至VDD所需的3.3V或更低,为芯片提供稳定电源

网友O:
增加TVS管防静电,在VBUS上增加TVS管,可有效防止静电冲击,保护电路安全

网友P:
一般都是分开供电,保证电流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