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VIC优先级配置到底有啥讲究?

楼主(2025-05-03):
我设置了中断优先级结果打架了,是不是哪个位没对齐?

楼主:
看RTOS用没,FreeRTOS对优先级有特殊要求。

网友A:
看中断抢占和响应位宽匹配了没。

网友B:
ST的优先级配置我一开始也整不清。

网友C:
有些中断必须设成最高优先级才生效。

网友D:
CubeMX配置后建议再确认手动设置。

网友E:
优先级不能重复,不然响应顺序不对。

网友F:
有些库会重置默认优先级,要注意。

网友G:
nested中断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算深度。

网友H:
默认main函数里不开全局中断也不行。

网友I:
优先级设置错了,外设看起来像没反应。

网友J:
你有抢占优先级和中断优先级,你按照重要程度分开就好了

网友K:
这个你用cubemx配置一下试试呢?也许就好用了

网友L:
这个估计是你的优先级配置等级不对,就重要的没设置高优先级,导致的

网友M:
STM32F4NVIC支持4位优先级,可划分为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分组通过SCB->AIRCR寄存器的PRIGROUP字段(bit10~8)设置,

网友N:
分组模式需在系统初始化时统一设置,后续不可动态修改,否则会导致优先级解析混乱。

网友O:
数值越小,优先级越高(与部分8MCU相反)。抢占优先级决定嵌套:高抢占优先级中断可打断低抢占优先级中断的执行。子优先级决定同级执行顺序:当抢占优先级相同时,子优先级高的先执行。你设置好就好了,这种估计是你没遵循这个规则吧

网友P:
抢占优先级设置错误(如高优先级中断的抢占优先级数值未小于低优先级中断)。未启用中断嵌套(需确保高优先级中断的抢占优先级数值更小)

网友Q:
简化配置,只保留必要的中断,然后逐步添加其他中断,观察问题是否复现。

网友R:
明确中断的优先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