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的P0做并口输出能带几个负载

楼主(2025-05-03):
某一仪器用89C52的P0口做数据并口输出,P0接有上拉电阻图纸中未标出,分别带了台并口打印机和并口中文屏。工作很稳定,想从并口上提取数据,在并口直接了一单片机的端口,结果并口屏经常出现乱码,据资料介绍单片机端口可以带8个负载。这才三个负载怎么就无法正常工作?这是那里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
仪器的并口输出图。

网友A:
上示波器

网友B:
估计是并接的另一个 单片机没有处理好

网友C:
问题就在你的上拉电阻上。
P0口没有上拉能力,需要完全靠上拉电阻提供,上拉电阻的大小直接限制了端口输出能力。
一般来说上拉电阻最小220欧,能提供几MHz的端口速度。
如果上拉电阻是10K,只能提供几KHz的端口速度。

网友D(点评):
220欧上拉,那个拉低的话,电流要20mA+了,如果恰好是8个0,整体电流160mA+,这51芯片不得直接冒烟啊?1K的话,差不多了。他这个估计是电阻太大,这个容易被干扰。

楼主:
要是有数字示波器好了,用模拟示波器无法显示出正常的波形,也许示波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在你的上拉电阻上。
P0口没有上拉能力,需要完全靠上拉电阻提供,上拉电阻的大小直接限制了端口输出 ...

谢谢你的指导,也想到上拉电阻的影响,关于端口电阻于速度的资料在那里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并接的另一个 单片机没有处理好

并接的单片机要如何处理?

网友E:
解释  https://bbs.21ic.com/icview-3450500-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有数字示波器好了,用模拟示波器无法显示出正常的波形,也许示波器有问题。 ...

正点原子DS100你值得拥有。
也许说不定就是线长了、分布电容导致波形畸变,看看波形,总比瞎猜强。

网友F:
问题应该出在你接的单片机上。
89C52在总线输出时,P0口是推挽输出的,不需要上拉电阻,做普通IO输出是开漏输出才要上拉。P0口做总线输出时至少可以接8个外部芯片,即扇出系数为8。

网友D(点评):
扇出系数那还是TTL时代的参数吧,现在都是CMOS了。

网友D(点评):
扇出系数那还是TTL时代的参数吧,现在都是CM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应该出在你接的单片机上。
89C52在总线输出时,P0口是推挽输出的,不需要上拉电阻,做普通IO输出是开漏 ...

外接的单片机IO口什么元件都都没有接,并且设置成了高阻态。这能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点原子DS100你值得拥有。
也许说不定就是线长了、分布电容导致波形畸变,看看波形,总比瞎猜强。
...

因为没有数字老示波器,手里的模拟示波器在单片机输出方波频率低的时候可以同步显示,一但频率升高就锁不定波形,无法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点原子DS100你值得拥有。
也许说不定就是线长了、分布电容导致波形畸变,看看波形,总比瞎猜强。
...

原来是仪器上采用的宽排线,如是同电脑硬盘的并口线。外接的单片机的供电从仪器单片取的同一5V,外接单片机不上电没啥影响,只要外接单片机同仪器同步上电,开机有时中文屏的显示会出现乱码。只要上电时不出问题后面基本不出问题。

楼主:
仪器的总线没有信用什么通信协议,新增单片机与原来的中文屏小型打印机都是被动的接收数据。不占用总线。

网友G:
打印机的数据线,在机器内部电路上都有缓冲器隔离的吧,不会是直接怼到处理器端口上的。

网友H:
是看IO口驱动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外接的单片机IO口什么元件都都没有接,并且设置成了高阻态。这能有什么问题? ...

那就示波器看一下信号波形,数字示波器,带宽至少50MHz。

网友I:
一般用573做锁存来驱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问题应该出在你接的单片机上。
89C52在总线输出时,P0口是推挽输出的,不需要上拉电阻,做普通IO输出是开漏 ...

扇出系数那还是TTL时代的参数吧,现在都是CMOS了。

网友J:
跟速度有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扇出系数那还是TTL时代的参数吧,现在都是CMOS了。

CMOS也一样有驱动力问题,你用1MHz驱动几百个并联的IO试试能成不。
题外话:常有人跟我争:MOSFET输入是高阻,不像三极管,没有驱动电流。。。

楼主:
MOSFET输入端有电容,这个电容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