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5V的单片机如何驱动3.3V供电的IPS LCD屏幕,SPI接口。

楼主(2025-05-03):
谁做过这种电压不同 的应用。也不是不想用3.3V给单片机供电,因为还有另外一个芯片必须是5V供电。

网友A:
是8PIN的吧,这个是单向通信,用电阻分压就行了。

网友A:
压目标:将51单片机的5V GPIO信号转换为3.3V供屏幕输入。

电阻选型:

R1(上拉电阻):1kΩ

R2(下拉电阻):2kΩ

分压计算:Vout = 5V × (R2 / (R1+R2)) = 5V × (2k / 3k) ≈ 3.3V

功耗:电流约 5V / 3kΩ ≈ 1.67mA(低功耗,安全)。

网友B:
用3.3V上拉,然后开漏驱动就行

网友C:
1、推荐方案: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5V端接单片机,3.3V端接LCD;
2、经济方案:
如楼上所说,电阻分压。

网友D:
有些芯片有电压转换外设,允许5V MCU 外接3.3V 外设。应该适合您的应用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nd-microprocessors/8-bit-mcus/core-independent-and-analog-peripherals/system-flexibility/mvio。 页面最下面是对应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