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USB串口枚举卡住了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

楼主(2025-05-04):
用了CDC例程跑起来总是停在枚举阶段,是不是描述符不兼容?

网友A:
你用的是哪版CubeMX生成的工程?

楼主:
描述符长度改了吗?有些系统挺挑。

网友B:
host那边是Win还是Linux?影响蛮大。

网友C:
是不是没给Vbus检测电路?

网友D:
我之前没加pull-up就枚举失败。

网友E:
改VID/PID后重插设备试试。

网友F:
看下Cube里是否关了某些中断。

网友G:
DFU模式和CDC混了?

网友H:
用USBView工具能看到设备吗?

网友I:
枚举阶段卡住,多半是中断没起。

网友J:
可能与时钟配置有关。

网友K:
中断未正确处理,可能导致枚举卡住。

网友L:
D+上拉电阻未启用,STM32G0需通过GPIO控制D+上拉电阻以触发主机枚举。若未正确配置GPIO输出高电平,主机无法检测到设备插入。需确保在代码中初始化GPIO并拉高D+信号线,例如使用HAL_GPIO_WritePin(GPIOx, GPIO_PIN_y, GPIO_PIN_SET)。

网友M:
USB引脚配置错误,检查PA11(D-)、PA12(D+)是否正确配置为复用功能(AF10),且未被其他外设占用。可通过CubeMX确认引脚复用设置,避免冲突。

网友N:
STM32G0的USB需48MHz时钟源(如HSI48或PLL)。若未启用或时钟不稳定,枚举会失败。需检查时钟树配置,确保在CubeMX中启用HSI48或正确配置PLL,并通过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应用。

网友O:
时钟精度不足,USB规范要求时钟误差≤±0.25%。若使用HSI48且未启用自动校准(CRS),时钟可能漂移导致枚举失败。可在代码中启用CRS自动校准

网友P:
描述符格式错误,主机通过描述符识别设备类型。若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或字符串描述符格式不符规范,枚举会中断。需检查描述符数组(如USBD_FS_DeviceDesc)是否符合USB规范,例如设备类代码(bDeviceClass)是否正确(CDC类为0x02)。

网友Q:
端点配置不当,CDC类需至少一个控制端点(EP0)和两个批量端点(IN/OUT)。若端点配置错误(如方向、类型、大小),枚举会失败。需确认端点描述符配置,例如批量端点大小是否为64字节。

网友R:
中断未启用或优先级冲突,USB中断需在NVIC中正确配置,且优先级足够高。若中断未启用或被其他中断阻塞,枚举会停滞。需检查USB_IRQn的优先级设置,并确保无更高优先级中断占用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