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串口接收丢字节是DMA配置不对吗?

楼主(2025-05-04):
用IDLE中断配了DMA,但数据有时候就是不全,是哪里没配好?

网友A:
看你用哪种接收逻辑再决定处理方法。

网友B:
DMA是不是循环模式忘勾了?

楼主:
中断触发靠IDLE位吗?

网友C:
我之前是FIFO设置太小导致丢。

网友D:
波特率高了没加硬件流控也会出问题。

网友E:
有没有开DMA中断标志位判断?

网友F:
一帧数据过快容易丢头丢尾。

网友G:
是不是buffer不够大?

网友H:
HAL库版本不一样,有的处理不严谨。

网友I:
开空闲中断配合双缓冲试试?

网友J:
在半满中断中将数据拷贝到备用缓冲区,避免覆盖。增大缓冲区:根据数据量合理设置缓冲区大小,避免溢出。

网友K:
1.未使用双缓冲机制,若未配置双缓冲(如DMA半满中断+全满中断),在处理数据时新数据可能覆盖旧数据。

网友L:
缓冲区溢出,接收数据量超过缓冲区容量,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M:
未及时关闭DMA,在IDLE中断中处理数据时未关闭DMA,新数据可能覆盖未处理的数据

网友N:
优先级冲突,DMA传输完成中断与IDLE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导致中断处理延迟。

网友O:
数据边界处理不当,未正确区分IDLE中断触发的数据帧边界,导致数据截断或重复

网友P:
波特率不匹配,发送端与接收端波特率不一致,导致数据解析错误

网友Q:
信号干扰,硬件线路干扰或电源噪声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R:
无硬件流控,未使用RTS/CTS流控,在高波特率下可能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