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TIM多通道输入捕获怎么老抓不到边沿?

楼主(2025-05-04):
两个通道抓不同频率,好像其中一个一直没进中断,是互斥了吗?

网友A:
分辨率设置太低也会错过窄脉冲。

网友B:
两个通道是不是配置到了同一输入源?

网友C:
频率太高可能触发不过来。

楼主:
CH1-CH4用法不同,有时候不能同时开。

网友D:
检查下CCER和CCMR寄存器配置。

网友E:
是不是通道没开捕获?

网友F:
用逻辑分析仪能看到信号吗?

网友G:
我碰到过滤波设太大直接屏蔽了。

网友H:
EXT trigger 有可能影响捕获触发。

网友I:
再确认下哪边是Rising,哪边Falling。

网友J:
通过STM32CubeMX或寄存器配置确保引脚复用为TIM输入捕获功能(如GPIO_Mode_AF_PP)。检查是否被其他外设(如ADCUSART)占用。

网友K:
输入信号电平(如3.3V逻辑)与STM32L4引脚耐压(如5V容忍需配置)或电平标准不兼容。使用分压电路或电平转换芯片适配信号

网友L:
启用引脚内部上拉/下拉电阻避免信号悬浮

网友M:
信号边沿存在毛刺或抖动,导致多次触发捕获。解决方案:增大输入滤波器分频系数。

网友N:
中断未使能或优先级不当,现象:捕获中断未触发或被其他中断阻塞。启用输入捕获中断(如TIM_IT_CC1)并配置NVIC优先级。

网友O:
根据信号频率设置预分频器和计数器上限

网友P:
在信号线上添加RC滤波电路(如10kΩ电阻+10nF电容)。使用示波器观察信号质量,确认无异常毛刺。

网友Q:
.多通道同时捕获时,一个通道的捕获可能会干扰另一个通道。建议各通道独立配置,无共享资源冲突。

网友R:
未启用输入捕获通道或滤波器配置错误,导致边沿检测失效。启用通道并配置为输入捕获模式,设置合理的滤波器分频系数,避免噪声干扰

网友S:
保TIM时钟已使能(如RCC_APB1ENR_TIM2EN

网友T:
没进中断。

网友P(2025-06-07):
捕获模式确认通道已配置为输入捕获模式

网友N:
直接测量输入引脚(如PA0对应TIM2_CH1),确认信号是否满足以下条件:电压范围:0~3.3V(STM32L4输入高电平阈值通常为0.7×VCC,即约2.3V)。信号幅度:≥2V(确保抗干扰能力)。上升/下降时间:≤1μs(避免斜率过缓导致边沿检测失败)

网友J:
信号频率范围,确认输入信号频率在TIM捕获范围内(例如,若TIM时钟为80MHz,预分频为79,则最大捕获频率为500kHz)

网友S:
GPIO模式确保输入引脚已配置为复用功能(AF模式),且复用功能映射正确(如TIM2_CH1需映射到AF1)

网友K:
查阅STM32L4参考手册中的“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章节,确认引脚与TIM通道的对应关系。

网友O:
在输入引脚添加RC滤波电路(如100Ω电阻+10nF电容),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M:
在捕获中断中增加信号稳定性判断(如连续多次检测到相同边沿才确认有效)

网友R:
根据信号特性选择上升沿、下降沿或双边沿捕获

网友L:
若信号频率较高,可设置输入分频(如TIM_ICPrescaler_Div4)。通过TIM_ICFilter配置数字滤波器(如0xF表示16个时钟周期的滤波,适用于高频噪声环境)。

网友Q:
TIM时钟源:确认TIM时钟已正确启用

网友U(2025-11-04):
两个通道不能同时开,配置到了同一输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