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内部温度传感器的值怎么这么飘?

楼主(2025-05-04):
采集出来温度差个十几度,校准我也看了,是不是ADC设错了?

网友A:
我一般只用它大致估计,不精确。

网友B:
这个温度值本身偏差就比较大。

网友C:
你有没有打过一次性的校准?

网友D:
ADC采样周期设长一点试试看。

网友E:
建议采多次平均会稳很多。

楼主:
G431芯片温漂蛮明显的。

网友F:
用VREFINT同步采样更准点。

网友G:
你测的是芯片温,不是环境温。

网友H:
热源靠近芯片会让读数浮动大。

网友I:
如果拿来测外温度,别用这个内置。

网友J:
内部温度传感器输出信号较弱,若采样时间过短,可能导致ADC转换值不稳定。需根据芯片手册推荐值设置采样时间,例如STM32G4系列通常建议设置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网友K:
未进行多次采样平均,单次采样值可能存在噪声,导致温度值波动。建议进行多次采样并取平均值,以减少噪声影响。

网友L:
参考电压偏差,ADC参考电压不稳定或与校准时使用的参考电压不一致,会导致温度计算误差。需确保使用与校准相同的参考电压,并检查电源稳定性

网友M:
需在ADC配置中正确启用内部温度传感器通道(如通道16),并设置合适的转换模式(如单次转换或连续转换)

网友N:
内部温度传感器通常需在两个已知温度点(如30℃和110℃或30℃和130℃)下进行校准。若仅使用单点校准或校准点选择不当,会导致温度计算误差较大

网友O:
需从芯片Flash中正确读取校准值(如TS_CAL1TS_CAL2),并确保其地址和格式与芯片手册一致

网友P:
7.内部温度传感器测量的是芯片内部温度,若芯片附近存在热源(如发热元件),会导致测量值偏高且波动大。需确保芯片周围散热良好,避免热源干扰。

网友Q:
电源噪声可能通过ADC引入测量误差。需在电源线上添加滤波电容,并确保ADC参考电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