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NVIC优先级设对了中断为什么还是串着进?

楼主(2025-05-04):
两个外设优先级不一样,但触发后像是排队处理的,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有些芯片支持优先级位数比较少,要注意。

网友B:
可能设置的是响应优先级不是抢占。

网友C:
你是不是没使能中断嵌套?

网友D:
优先级位数配置错了我也碰过。

网友E:
看下__NVIC_SetPriority那段有没有被覆盖。

网友F:
有用FreeRTOS吗?RTOS会改优先级规则。

网友G:
不同中断源共用IRQ也会串。

楼主:
HAL库可能默认值改了中断响应。

网友H:
抢占优先级设0也不一定先响应。

网友I:
要不要发下你NVIC相关的代码?

网友J:
STM32C0NVIC支持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但若未正确配置优先级分组,抢占优先级可能无法发挥作用。例如,若将优先级分组设置为“所有4位用于子优先级”,则中断无法嵌套,只能按顺序执行

网友K:
即使配置了优先级,若未通过NVIC_EnableIRQ()使能中断,或未清除中断挂起标志(如通过NVIC_ClearPendingIRQ()),可能导致中断无法及时响应

网友L:
验证中断使能与标志清除,确保中断已通过NVIC_EnableIRQ()使能,并在ISR中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M:
若中断服务函数(ISR)未及时清除中断标志(如未清除USARTRXNE标志或EXTIPR标志),可能导致中断反复触发或无法退出,影响其他中断的响应。

网友N:
系统时钟或总线阻塞,若系统时钟配置不当(如主频过低)或总线被高优先级外设阻塞(如DMA传输占用总线),可能导致低优先级中断被延迟处理,表现为“排队”现象。

网友O:
硬件资源冲突,若两个中断共享同一硬件资源(如同一GPIO引脚被多个外设复用),可能导致中断触发条件冲突,影响中断响应顺序。

网友P:
确保通过NVIC_SetPriorityGrouping()正确配置优先级分组。

网友Q:
确保ISR执行时间尽可能短,避免长时间占用CPU。复杂逻辑可交由主循环或任务调度器处理。

网友R:
检查系统时钟与总线配置,确认系统时钟(HCLKPCLK)配置正确,且总线未被高优先级外设阻塞。可通过调试工具(如逻辑分析仪)监控中断触发与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