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GPIO输出高电平怎么感觉带不动负载?

楼主(2025-05-04):
用推挽输出接LED,亮度超暗,是电流能力不够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A:
你要不要直接用VDD驱动,用IO控制开关?

网友B:
IO电流太小了,L系列拉不动大电流。

网友C:
外接LED电阻选太大也会很暗。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一下实际电压看看。

网友E:
推挽输出模式确认设对了吗?

网友F:
建议用MOS管驱动外设更稳。

网友G:
看datasheet,IO口电流有上限。

网友H:
你试试换个IO口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I:
外接的负载是不是有反灌电流?

楼主:
低功耗芯片IO能力本身就弱。

网友J:
长走线或细线宽可能引入额外电阻,进一步降低LED电流

网友K:
你配置推挽输出,只要没接错或者LED的电流电压不是很大的话,应该能弄动

网友L:
限流电阻给大了吧

网友M:
灯珠不会有故障?

网友N:
单个GPIO引脚在推挽输出模式下的最大驱动电流通常为3~10mA

网友O:
输出高电平时,引脚可提供的源电流约为3~5mA(如STM32L053手册中V_OH测试条件为I_OH = -4mA

网友P:
若限流电阻(如220Ω~1kΩ)计算错误,会进一步限制LED电流。若实际使用1kΩ电阻,LED电流仅为1mA,亮度显著降低。

网友Q:
输出低电平时,引脚可吸收的灌电流约为6~8mA(如V_OL测试条件为I_OL = 4mA

网友R:
GPIO输出电流较大时,引脚内部MOSFET的导通电阻(R_DS(ON))会导致输出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