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C092RC 测评】+NUCLEO-C092RC开发板pwm+timer+控制呼吸

楼主(2025-05-04):
采用工具进行相关的配置,选择好对应的封装?
这里开启了tim1,tim2对应的通道,同时进行相关参数的配置
根据时钟树的显示,这里面不再对时钟的频率进行修改,采用默认方式。
那么下面看看对应的关键配置,因为tim1是高级计时器,所以参数比较多,但是这里用到的比较有限
同理,tim2是一个普通计时器,只要简单正确配置就可以了
那么看看关键代码:
/* USER CODE BEGIN 2 */
  // Start the PWM channels for both LEDs
  // Note: Use the correct Timer handle and Channel defined by your configuration
  if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2) != HAL_OK) // For LED on PC9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Start(&htim2, TIM_CHANNEL_1) != HAL_OK) // For LED on PA5
  {
    Error_Handler();
  }

  // --- Variables for breathing effect ---
  // Set PWM_MAX_VALUE to your timer's ARR (Auto-Reload Register) value
  // Assuming ARR was set to 999 for both timers in CubeMX for a 0-1000 range
  uint32_t pwm_max_value = 999;
  uint32_t brightness = 0;
  int8_t step = 5; // How much to change brightness each step
  uint8_t delay_ms = 10; // Delay between steps, controls breathing speed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 Fade In ---
              for (brightness = 0; brightness <= pwm_max_value; brightness += step)
              {
                // Clamp brightness to max value in case step overshoots
                if (brightness > pwm_max_value) {
                    brightness = pwm_max_value;
                }

                // Set the PWM duty cycle (Compare value) for both LEDs simultaneously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2, brightness); // LED on PC9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1, brightness); // LED on PA5

                HAL_Delay(delay_ms); // Adjust delay for breathing speed
              }

               // Ensure brightness is exactly max value after loop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2, pwm_max_value);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1, pwm_max_value);
              HAL_Delay(delay_ms * 10); // Optional: Pause briefly at full brightness

              // --- Fade Out ---
              // Start slightly below max to avoid issues with unsigned wrap-around if step doesn't divide evenly
              for (brightness = pwm_max_value; brightness > 0; )
              {
                 // Decrement first, then check bounds
                 if (brightness <= step) { // Prevent underflow for unsigned int
                      brightness = 0;
                 } else {
                     brightness -= step;
                 }

                // Set the PWM duty cycle (Compare value) for both LEDs simultaneously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2, brightness); // LED on PC9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1, brightness); // LED on PA5

                HAL_Delay(delay_ms); // Adjust delay for breathing speed
              }

              // Ensure brightness is exactly 0 after loop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2, 0);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1, 0);
              HAL_Delay(delay_ms * 10); // Optional: Pause briefly when off

              /* USER CODE END 3 */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并且构建成功:
继续新的探索

网友A(2025-06-08):
PWM设置还是非常实用的

网友B:
涵盖了STM32C092RC的基本特性、开发环境搭建、PWM和定时器的配置与使用

网友C:
是否需要启用多个PWM通道或使用DMA同步?

网友D:
如何选择合适的定时器和配置参数以实现最佳效果?

网友E:
若LED在低占空比下出现闪烁,应如何调整PWM频率

网友F:
这个初始化不是都是在MX里配置就行了吗,需要自己一步一步从头配置吗

网友G:
可对比不同定时器(如TIM1与TIM3)的性能差异,为复杂应用提供参考。

网友H:
对于高功率 LED ,如何设计外部驱动电路

网友B:
提供了丰富的代码示例, 更好地理解和应用PWM、定时器和呼吸灯控制。

网友I:
在配置PWM时,是否需要特别注意某些参数的设置?

网友J:
当多个 PWM 通道同时工作时,如何避免通道间的干扰

网友K:
如何选择预分频器(Prescaler)和自动重载值(ARR)以平衡PWM分辨率和频率?

网友L:
STM32C092RC的PWM模块与Timer的协同配置

网友M:
控制多个LED的呼吸效果,如何分配定时器通道并避免资源冲突?

网友N:
最大支持多大频率的PWM输出?

网友L:
通过中断或主循环调整占空比,两者在实时性和资源占用上有何差异?

网友O:
呼吸灯亮度变化采用线性增减还是非线性曲线

网友C:
通过DMA自动更新PWM占空比

网友B:
是否需要引入全局变量存储亮度状态 ?

网友E:
如何保持PWM输出的连续性?是否需要配置Timer的唤醒功能?

网友P:
利用 STM32CubeMX 工具快速配置 TIMx 的 PWM 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