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用ADC测电压怎么总是偏高一点点?

楼主(2025-05-04):
我加了外部分压电阻,也按数据手册校准了,为啥实际值还是差一截?

网友A:
我建议加个低通滤波试试,稳一点。

网友B:
直接上示波器看看实际电压更准点。

网友C:
你试过用Vrefint反算真实电压吗?

网友D:
我加了多个采样平均后好很多。

网友E:
STM32L0本身偏差就有点大,别太指望精度。

网友F:
你换个通道试试,看是不是单个通道问题。

网友G:
有时候IO脚接外部电阻也会影响。

网友H:
我遇到过ADC采样时间太短也会这样。

网友I:
电源不稳的话,ADC测得值会波动。

楼主:
是不是忘了用内部参考电压校准?

网友J:
参考电压(Vref)偏差

网友K:
需要你手动校准,包括零点偏差和斜率,一般这两个就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值。

网友L:
在ADC输入引脚前添加RC低通滤波器(如10kΩ电阻 + 1μF电容),降低源阻抗。

网友M:
如果没有进行校准或者校准过程存在问题,测量结果就可能偏高。

网友N:
采样时间过短,可能导致 ADC 无法准确采集到输入信号的稳定值

网友O:
在ADC输入端并联10nF陶瓷电容和10μF钽电容,观察读数稳定性。

网友P:
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直接测量VREF+引脚对地的电压。

网友Q:
可能因抖动导致采样误差。

网友R:
ADC输入走线远离高频信号线

网友S:
可以通过温度补偿的方法来减少温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或者将设备放置在温度相对稳定的环境中。

网友T:
若使用分压电路(如测量高电压时串联电阻分压),电阻精度(如±1%或±5%)会导致实际电压与理论值偏差

网友U:
STM32L0ADC输入阻抗约为50kΩ(典型值),若外部电路阻抗过高(如分压电阻过大),会导致信号衰减或采样延迟,使测量值偏高

网友V:
ADC输入端并联10nF电容,若测量值恢复正常,则说明输入阻抗过高导致信号失真

网友W:
STM32L0内部参考电压(VREFINT)存在±1.5%的初始误差,若未校准,直接使用标称值(如1.224V)计算会导致测量值偏高。

网友X:
STM32L0x1系列VREFINT典型值为1.224V,但实际值可能为1.200V~1.248V

网友Y:
ADC采样时间(SMPR寄存器)设置过短,采样电容无法充分充电,导致测量值偏高

网友Z:
ADC时钟(ADCCLK)过高会导致采样时间不足,或过低导致精度下降

网友AA:
检查电源电压,确保ADC输入电压范围正确,排除电源噪声干扰。

网友AB:
未启用过采样(Oversampling)或多次采样平均,导致测量值受噪声干扰而偏高

网友AC:
若直接使用默认VREFINT值(如1.224V)计算电压,而未读取芯片内部校准值(存储在FLASH_OPTR或通过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校准),会导致测量值偏高

网友AD:
未启用ADC右对齐(ADC_CFGR1_ALIGN)或未正确处理12/10/8位输出格式,可能导致数据解析错误

网友AE:
如果输入引脚的连接不稳定,存在接触电阻,或者存在漏电现象,都会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网友AF:
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会影响参考电压和输入信号的稳定性,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网友M:
通过多次采样取平均减少噪声影响

网友AG:
差多少?电路图怎么设计的?

网友AH:
更换高质量参考电压源

网友AI:
ADC读数受噪声影响波动,通过多次采样平均可提高精度。

网友AJ:
仅使用单通道模式,并关闭扫描功能,观察读数是否稳定。

网友AK:
可能导致通道间串扰。

网友AL:
ADC校准未执行

网友AM:
多通道采样时未正确配置扫描模式或间隔时间,导致通道间残留电荷影响后续采样。

网友AN:
若ADC分辨率设置为低于实际值(如12位模式误设为10位),或数据对齐方式(左对齐/右对齐)与后续处理不匹配,导致数值计算错误。

网友Q:
ADC 测量电压是基于参考电压进行的。

网友AO:
VREF+电容布局靠近芯片引脚,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AP:
电压测量偏高通常由参考电压不稳、校准不当或采样不足引起。

网友AQ:
采样平均多次确实能提高信号质量,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AR:
精度和温度漂移是否满足需求

网友P:
增加滤波电容、优化PCB布局、隔离数字信号。

网友AS:
外部参考电压源的输出有波动或者本身精度不高,都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AO:
使用高精度万用表测量分压电阻的实际阻值,并计算理论分压比。

网友AT:
ADC供电(VDDA)存在噪声或纹波,直接影响参考电压稳定性。

网友S:
ADC输入阻抗(典型值约50kΩ)与分压电阻或信号源内阻形成分压,导致实际采样电压低于输入电压。

网友AU:
在输入信号线上串联一个小电阻 ,观察读数是否趋于稳定。

网友AV:
在ADC输入端增加磁珠

网友AW:
在实际电路中,输入信号可能会受到电磁干扰、电源噪声等影响。

网友L:
模拟地(AGND)与数字地(DGND)单点连接。

网友AJ:
上电时若ADC校准程序过早执行,可能基于未稳定的电压完成校准,导致后续测量偏差

网友AF:
温度变化会影响 ADC 的性能和电路中元件的参数。

网友AO:
ADC参考电压和输入阻抗随温度变化,导致读数漂移。

网友AX:
延长采样时间、降低时钟频率、关闭扫描模式。

网友AY:
实施零点/增益校准、平均滤波或过采样。

网友AZ:
STM32 的 ADC 通常需要进行校准操作,以提高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BA:
将单端输入误配置为差分输入,或未正确连接参考地。

网友Q:
电源上的高频噪声(如开关电源纹波)通过ADC输入路径耦合,导致读数波动或偏高。

网友BB:
采样时间过短会导致输入电容未充分充电,尤其在高阻抗信号源时,读数可能偏高

网友AX:
在分压电阻后并联一个10nF~100nF的陶瓷电容,降低阻抗对采样结果的影响。

网友AU:
ADC在上电或唤醒后未执行校准,导致内部偏移误差未被修正。

网友BC:
若使用内部参考电压,其实际值可能因芯片个体差异存在±1%~2%的偏差。

网友AE:
引脚焊接不良、PCB 板布线不合理等。需要检查引脚连接是否牢固,排查 PCB 板上是否存在短路、断路等问题。

网友BD:
#define SAMPLE_COUNT 16
uint32_t adc_sum = 0;
for (int i = 0; i < SAMPLE_COUNT; i++)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 (!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adc_sum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uint32_t adc_avg = adc_sum / SAMPLE_COUNT;

网友BE:
在ADC输入端添加电压跟随器(如OPA333等低功耗运放),将输入阻抗降至1MΩ以下。

网友BF:
输入信号源阻抗过高

网友N:
参考电压 不稳定或偏差

网友BG:
电源噪声或PCB布线问题可能使VREF+波动,导致ADC读数不稳定

网友BH:
外部电阻会影响IO脚的输入电平,可能造成信号不稳定。

网友BI:
手动校准就是调整零点和斜率,这样调整后数据更精确。

网友BJ:
并联电容可滤除高频噪声,提高ADC读数稳定性

网友BK:
RC低通滤波器能减少噪声,稳定ADC输入,10kΩ电阻和1μF电容搭配正好。

网友BL:
测量一下实际的Vref(比如使用板上芯片的内部参考电压或外部基准),确认和代码配置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