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通信有时候突然发不出消息?

楼主(2025-05-04):
明明前面都能正常收发,运行一段时间后就莫名其妙卡住了?

网友A:
用CAN FD的话某些参数不兼容也会卡。

网友B: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波看看情况。

网友C:
发不出去时TxMailbox是不是满了?

网友D:
建议加个错误中断看看触发了没。

网友E:
主从通信时ID冲突也会有这问题。

网友F:
我之前是定时器调度出错导致CAN不发。

网友G:
看看是不是滤波器配置太严格?

网友H:
试试关掉自动重传看看效果?

楼主:
CAN收发芯片供电稳吗?

网友I:
是不是进入Bus-Off状态了?

网友J:
针对STM32G4CAN通信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无法发送消息的问题,可以从硬件连接方面进行排查和解决

网友K:
可能是CAN总线错误导致进入被动/总线关闭状态。

网友K:
中断优先级不足。

网友L:
ISR耗时过长?

网友M:
软件逻辑缺陷,未正确处理发送完成标志或者未处理总线错误中断。

网友N:
当检测到总线关闭时,可尝试重新初始化CAN控制器或等待一段时间后自动恢复。

网友O:
检查CAN总线两端是否正确连接120Ω终端电阻,缺少电阻会导致信号反射,影响通信稳定性

网友P:
CAN总线错误计数器超过阈值时,节点会进入总线关闭状态,此时无法发送消息。

网友Q:
确保CANHCANL线未出现断路、短路或接触不良,尤其是总线分支长度和布线方式是否符合规范(如避免与电源线平行走线,使用双绞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