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用I2C读EEPROM怎么偶尔读出全0?

楼主(2025-05-04):
加了ACK判断也没用,有时候读几次都不对,是不是哪里没拉稳?

网友A:
EEPROM读命令有没有发对?

网友B:
看一下ACK有没有丢。

网友C:
多加几次重试逻辑可能会稳定。

网友D:
连续读取是不是超过页边界了?

网友E:
STM32F0的I2C对时序挺敏感的。

网友F:
EEPROM地址位搞错也可能读到全0。

网友G:
用示波器看看I2C波形有没有毛刺?

楼主:
我之前I2C拉电阻太大也出这种问题。

网友H:
加一下读前的延迟看看?

网友I:
EEPROM是不是还在写操作中?

网友J:
偶尔读出全0,但重启后或重新插拔I2C设备后可能恢复正常。根本原因:I2C总线干扰如上拉电阻不当:STM32F0I2C总线需外部上拉电阻(通常4.7kΩ~10kΩ),若电阻值过大或未连接,可能导致信号衰减或边沿失真

网友K:
读出全0时,可能伴随I2C错误标志(如BERRARLOAF)被置位的根本原因:写保护未禁用:EEPROM的写保护引脚(如WP)未拉低,导致设备处于只读模式,但实际可能返回全0或错误数据

网友L:
若未在I2C通信中添加超时机制,EEPROM可能因内部操作(如页写入延迟)未及时应答,导致STM32F0误判为通信失败

网友M:
EEPROM的页写入操作(如24Cxx系列每页16字节)完成后,需等待内部写入周期(典型值5ms)。若在写入周期内读取,可能返回全0

网友N:
布线过长或寄生电容,I2C总线长度超过10cm或未使用双绞线,可能导致信号反射或噪声干扰。

网友O:
检查I2C总线是否受到电磁干扰。

网友P:
建议上逻辑分析仪。

网友Q:
EEPROMVCC引脚电压波动(如低于工作电压阈值)可能导致数据存储或读取异常

网友R:
上拉电阻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