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外部中断掉电后不再响应怎么办?

楼主(2025-05-04):
低功耗模式唤醒回来之后,外部中断就像没开一样,是不是得重配?

网友A:
看下掉电恢复后那些IO状态有没有变化。

网友B:
NVIC可能被软件禁用了,注意下。

网友C:
是不是中断优先级没设好?

网友D:
有些配置得进RTC的备份区才能保留。

网友E:
我一般在唤醒回调里重配中断。

网友F:
EXTI那边得重新挂到中断线。

楼主:
L0系列掉电后状态保持很有限。

网友G:
GPIO模式可能被重置了,检查一下。

网友H:
你低功耗唤醒后有没有重新enable中断?

网友I:
掉电后得重新配置中断寄存器。

网友J:
某些STM32L0型号的EXTI寄存器在Stop模式后可能被硬件复位(需参考芯片手册)

网友K:
外部中断为唤醒源未启用或配置错误?

网友L:
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M:
外部信号抖动可能导致多次触发或中断丢失。

网友N:
Standby模式完全关闭MCU(仅RTC和备份寄存器保留),所有寄存器状态丢失,必须完全重新初始化中断

网友O:
掉电复位后,NVIC的中断使能状态可能被重置,需重新初始化中断。

网友P:
引脚模式(输入/上拉/下拉)可能在低功耗模式下被硬件重置,导致信号无法触发EXT

网友Q:
外部中断引脚的GPIO模式可能在复位后丢失,导致中断无法触发。

网友R:
复位电路未正确处理掉电后的上电时序,可能导致芯片未完全复位或进入异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