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做U盘模拟时容量识别老出错?

楼主(2025-05-04):
加了FatFS但电脑就是不认盘,有时候识别出来容量还是奇怪的数

网友A:
推荐用USB analyzer抓一下初始化流程。

网友B:
有些U盘驱动和Windows兼容性很差。

网友C:
你电脑设备管理器有没有异常?

网友D:
USB描述符长度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建议先用SD卡模拟下,排除FatFS问题。

楼主:
FatFS的格式要对,不能随便格式化。

网友F:
电脑识别的速度也可能有影响。

网友G:
我之前块大小设错了直接识别不了。

网友H:
CubeMX生成的USB MSC有时候得自己手动调。

网友I:
是不是分区信息没对上?

网友J:
USB描述符中的容量信息(如块大小、总块数)设置不正确,会导致主机识别异常。例如,块大小未设为512字节,或总块数计算错误,会使容量显示为奇怪数值

网友K:
仔细检查并修正USB描述符中的容量相关参数,确保与实际存储介质(如SD卡、SPI Flash)的容量匹配

网友L:
USB描述符长度配置不当可能导致电脑无法正确识别设备。

网友M:
使用USB分析仪抓取初始化流程中的描述符数据,检查是否有异常或缺失。

网友N:
内存不足或溢出?

网友O:
若使用SD卡或SPI Flash模拟U盘,未正确初始化存储介质或读写超时,会导致容量识别错误。例如,SDIO时钟配置不当、DMA未启用,会使SD卡无法正常读写

网友P:
确保存储介质初始化正确,检查SDIOSPI接口的时钟、模式配置,启用DMA以提高读写速度。

网友Q:
在USB初始化之前正确挂载文件系统,例如使用f_mount(fs[0], "0:", 0)而非f_mount(fs[0], "0:", 1),以避免初始化错误。

网友R:
重新安装或更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