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RTC跑着跑着时间就不准了?

楼主(2025-05-04):
明明用了LSE晶振,长时间运行后误差越来越大,是不是漏了某项校准?

网友A:
用示波器测LSE输出频率比较稳。

网友B:
你试过用RTC smooth calibration功能?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有高功耗干扰晶振稳定。

网友D:
LSE建议用标准32.768K那种晶振。

楼主:
定时读出来看看漂移速度。

网友E:
我之前是老断电导致时间错乱。

网友F:
用LSI还是LSE?LSI误差大不少。

网友G:
电池电压低也会导致精度变差。

网友H:
L151的RTC校准功能你用上没?

网友I:
是不是LSE晶振跑飞了?

网友J:
LSE(外部低速晶振)漂移,TM32L1RTC默认使用LSE32.768kHz晶振)作为时钟源,其精度受以下因素影响

网友K:
晶振负载电容不匹配,若PCB上的负载电容(CL)与晶振规格不符(如晶振要求12.5pF,但实际为8pF),会导致频率偏移

网友L:
LSI(内部低速RC振荡器)误差,若未使用LSE而采用LSI(约37kHz),其初始精度仅为±10%~±20%,且随温度和电压波动显著变化

网友M:
用普通32.768kHz晶振,结合软件校准和温度补偿算法。

网友N:
若未正确初始化RTC时钟源(如忘记调用HAL_RTC_Init()或未使能LSE),RTC可能使用内部RC振荡器

网友O:
推荐更换为温补晶振或恒温晶振。

网友P:
STM32L1的RTC时间误差问题通常由晶振频率偏差、温度变化和校准不足引起。

网友Q:
若主电源(VCC)掉电,RTC依赖VBAT供电。若VBAT电压低于1.8V或电池老化,可能导致RTC停止或数据丢失

网友R:
TAL1/XTAL2走线长度≤5cm,避免过孔,走线宽度≥0.2mm。晶振引脚附近铺地铜,并增加地过孔(至少4个)以降低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