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看门狗复位后为啥程序没重头开始?

楼主(2025-05-04):
我开了IWDG,喂狗失败时是复位了,但好像初始化流程并没全走一遍?

网友A:
启动文件里加个LED点灯自检试试。

网友B:
看门狗复位后有些外设得重设。

网友C:
用调试器单步看看程序从哪儿开始跑。

楼主:
Reset后某些外设状态是保持的。

网友D:
检查主函数初始化是否被中断提前跳出。

网友E:
看有没有全局静态变量影响主流程。

网友F:
看门狗复位默认走SystemInit流程。

网友G:
是不是跳转到了Bootloader去了?

网友H:
有些RAM变量没清零会影响流程。

网友I:
你看复位标志寄存器了吗?

网友J:
那怎么可能,必然会重置的啊

网友K:
复位芯片驱动类型不匹配?

网友L: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复位信号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M:
估计是你的看门狗配置错了吧

网友N:
外部电路可能对NRST管脚产生干扰,影响复位信号的正常传递。

网友O:
一般来说是复位就是整体复位的啊

网友P:
可能启动模式设置错误了。

网友L:
如果在复位过程中存在未处理的中断或异常,可能会导致程序执行流程异常,使得初始化流程没有完整执行。

网友N:
复位电路不稳定或者电源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