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PWM驱动风扇有嗡嗡声正常吗?

楼主(2025-05-04):
频率设了25kHz了,风扇还是发出低频噪音,是不是PWM波形不理想?

网友A:
那种磁悬风扇天生安静,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B:
有时候加个滤波电感能降噪。

楼主:
换个频率试试,比如50kHz。

网友C:
电源供电是不是带了纹波?

网友D:
把占空比做成渐变看会不会小点。

网友E:
MOS驱动的PWM边沿干净吗?

网友F:
有些风扇对频率挺敏感的。

网友G:
我之前用30kHz基本听不见声音了。

网友H:
你设的是边沿对齐还是中心对齐?

网友I:
是不是PWM频率不够高?

网友J:
STM32F1上使用PWM驱动风扇时出现嗡嗡声属于非正常现象,通常由电气噪声、机械共振或PWM配置不当引起

网友K:
即使PWM频率为25kHz,若波形存在谐波分量,可能耦合到风扇电机或机械结构,激发低频共振。

网友L:
风扇电机本质为电感负载,当PWM频率接近电机或其驱动电路的谐振频率时(如1kHz~20kHz),会产生机械振动噪声

网友M:
将PWM频率提高到30kHz以上,或降低到20kHz以下。

网友N:
建议添加电源滤波,用线性稳压器。

网友O:
25kHz PWM的低频噪音通常由谐波干扰、机械共振或电源纹波引起,而非PWM频率不足。

网友P:
PWM频率为15kHz,而电机机械谐振频率为16kHz,会导致风扇叶片或轴承共振,产生高频嗡嗡声

网友Q:
风扇叶片或轴承在特定频率下可能产生共振,即使驱动信号本身无低频成分。

网友R:
STM32F1PWM频率(由定时器预分频和自动重装载值决定)若未避开人耳敏感频段(20Hz~20kHz),会直接导致可闻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