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PI接触屏数据乱跳是哪儿的问题?

楼主(2025-05-04):
看波形都正常,就是坐标读出来不稳定,是不是SPI速度太快了?

网友A:
换根线试试,有可能是线材问题。

网友B:
我之前加了外部稳压才稳定下来。

楼主:
接地做得不好也会造成噪声。

网友C:
你试试多次采样后取平均值?

网友D:
SPI Mode设错也会数据异常。

网友E:
用逻辑分析仪抓抓看有没有数据抖动。

网友F:
看一下初始化命令是不是正确。

网友G:
接触屏本身电压漂不稳定。

网友H:
SPI时钟是不是太快了?

网友I:
是不是触控IC那边没加滤波?

网友J: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如SPI引脚连接错误或者信号线过长或干扰。

网友K:
检查电源稳定否。

网友L:
可能是电磁干扰问题或者代码逻辑问题。

网友M:
时序不匹配,会导致数据采样错误。

网友N:
波特率设置过高?

网友O:
数据帧格式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