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DMA搬运USART数据为啥不走回调?

楼主(2025-05-04):
设好了中断和DMA通道,但数据搬完后啥都没触发,是不是哪里屏蔽了?

楼主:
DMA handle结构体别搞错,否则触发不了。

网友A:
HAL_DMA_IRQHandler有没有正确调用?

网友B:
有些时候是DMA方向设反了。

网友C:
用断点看看DMA标志有没有置位。

网友D:
看一下中断优先级,太低也可能不响应。

网友E:
我用的是双缓冲+空闲中断组合,才触发。

网友F:
USART有没有Enable IDLE中断?

网友G:
HAL库版本有的要手动注册回调。

网友H:
NVIC有没有开DMA的中断?

网友I:
DMA通道号设对了吗?

网友J:
在使用STM32H5通过DMA搬运USART数据时,若已设置好中断和DMA通道但数据搬完后未触发回调,可能存在DMA句柄和回调函数配置问题

网友K:
DMA句柄结构体配置错误会导致触发机制失效。需确保在初始化DMA时,句柄中的各项参数(如传输方向、地址、数据宽度等)与硬件实际需求完全匹配。

网友L:
式注册传输完成、半传输完成或错误回调,否则默认弱函数(Weak Function)不会执行实际逻辑。

网友M:
DMA中断优先级低于其他任务,可能导致响应延迟或被屏蔽。需在NVIC配置中适当提高DMA中断优先级,确保其能及时抢占CPU资源。

网友N:
仅配置中断通道但未在NVIC中使能对应中断,会导致硬件标志位无法触发软件中断服务程序。需通过HAL_NVIC_EnableIRQ启用相关中断。

网友O:
传输方向错误,若DMA传输方向(如设置为内存到内存而非外设到内存)与实际需求不符,数据搬运虽可能完成,但不会触发预期的中断或回调。需检查DMA_InitTypeDef中的Direction字段。

网友P:
未启用循环模式(Circular Mode)时,单次传输完成后需手动重新启动DMA。若未处理传输完成事件,可能导致后续数据无法继续搬运

网友Q:
未正确关联USARTDMA:需通过__HAL_LINKDMA宏将USART句柄与DMA句柄绑定,否则USART无法触发DMA传输请求。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