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C092RC 测评】+简单的按键控制led亮灭

楼主(2025-05-04):
如果之前的配置比较熟悉的话,直接看这个图应该知道怎么配置的:
因为这个没有用到中断和回调函数
主要是在while中添加对应的处理逻辑:
下面看代码: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if(HAL_GPIO_ReadPin(BTN_GPIO_Port,BTN_Pin)==GPIO_PIN_RESET)
          {
                  HAL_Delay(100);
                  if(HAL_GPIO_ReadPin(BTN_GPIO_Port,BTN_Pin)==GPIO_PIN_RESET)
                  {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GPIO_PIN_SET);
                  }

                  HAL_Delay(100);
                  if(HAL_GPIO_ReadPin(BTN_GPIO_Port,BTN_Pin)==GPIO_PIN_SET)
                  {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GPIO_PIN_RESET);
                  }
          }
    /* USER CODE END WHILE */
这个可以正确的控制led灯的亮灭
继续后面的探索

网友A(2025-06-08):
点灯才是基础操作很重要

网友B:
这是查询法,也可以考虑中断法。在中断里修改 标识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