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给STM32MP135F-DK开发板配置WiFi并实现上电自动连接

楼主(2025-05-04):
给开发板配置WiFi并上电自动连接
手上拿到这块开发板比较长时间了,趁着五一假期有一点点空,取出来跑一跑。ST官方这块开发板还是比较好的,官方出品,做工和配置这些自然也挺好的,没得说,包括上面配置了一块7寸的触摸屏,一只摄像头模块,板载了村田的一颗超小封装的WiFi/BLE模块,甚至还配置了一张16GB的SD卡。按照官方WiKi文档中的Getting started内容,给板子上电,顺利跑起来了。
1cb3f646d97cb3c7ceecb1080eee18e0
a5b2e1af6f2659c16866ac887d21cdb0
内核也启动了
9deff0ee09bc3f6ce4dd606d1df16f7a
为了调试方便,对板载的WiFi进行配置
8907ae11eb8faa1014f2c5eefd2330d5
首先是对如下文件进行编辑:/etc/wpa_supplicant.conf
ctrl_interface=/var/run/wpa_supplicant

ctrl_interface_group=0

update_config=1

ap_scan=1

network={

ssid="要连接的WiFi"

psk="WiFi密码"

}

新建一个脚本文件:/usr/local/bin/wifi-connect.sh
编辑如下内容
  1. #!/bin/sh

  2. # 启动 wpa_supplicant

  3. /usr/sbin/wpa_supplicant -B -i wlan0 -c /etc/wpa_supplicant.conf

  4. # 等待几秒保证连接成功,主要是等待上面的操作成功再执行udhcpc

  5. sleep 5

  6. # 启动 udhcpc(前台运行,等待租约)

  7. exec /sbin/udhcpc -i wlan0 -n -q

再创建如下文件:vi /etc/systemd/system/wifi-connect.service
[Unit]

Description=Auto connect to WiFi

After=network.target

[Service]

Type=simple

ExecStart=/usr/local/bin/wifi-connect.sh

RemainAfterExit=yes

Restart=on-failure

[Install]

WantedBy=multi-user.target

启用并启动服务,这样可以在上电之后自动连接WiFi
  1. systemctl daemon-reexec

  2. systemctl daemon-reload

  3. systemctl enable wifi-connect.service

  4. systemctl start wifi-connect.service

然后使用reboot重启板子,可以在启动后看到wlan0成功
b10188e251a521f5fc29366fee399989
使用ifconfig即可查到wlan0成功使用dhcp分配到ip地址 了
ba9bb09dc025655620a81103f4be7d5f
Ping一下百度baidu看看是否外网通了
c64681f0f9bf0425616263806a1dae14
如果要做一些网络断开重连的自动检测方案,可以更改一下wifi-connect.sh 脚本:
#!/bin/sh

WPA_CONF="/etc/wpa_supplicant.conf"
IFACE="wlan0"

echo "[wifi-connect] Starting WiFi auto-connect loop..."

while true; do
    # 检查是否连接了 WiFi
    if iw "$IFACE" link | grep -q "Connected"; then
        echo "[wifi-connect] WiFi connected. Checking IP..."

        # 如果没有IP,就重新请求一次
        IP_ADDR=$(ip addr show "$IFACE" | grep 'inet ' | awk '{print $2}' | cut -d/ -f1)
        if [ -z "$IP_ADDR" ]; then
            echo "[wifi-connect] No IP assigned. Requesting via udhcpc..."
            udhcpc -i "$IFACE" -n -q
        fi
    else
        echo "[wifi-connect] WiFi disconnected. Reconnecting..."

        # 杀掉可能存在的旧进程
        pkill wpa_supplicant
        pkill udhcpc

        # 重新连接
        wpa_supplicant -B -i "$IFACE" -c "$WPA_CONF"

        # 等待连接成功
        for i in $(seq 10); do
            if iw "$IFACE" link | grep -q "Connected"; then
                echo "[wifi-connect] Connected to WiFi."
                break
            fi
            sleep 1
        done

        # 再请求 IP
        echo "[wifi-connect] Getting IP via udhcpc..."
        udhcpc -i "$IFACE" -n -q
    fi

    sleep 10  # 每 10 秒轮询一次
done

这样在每次重启就可以自动连接WiFi了

楼主:
记得更改一下 /usr/local/bin/wifi-connect.sh 文件的脚本

网友A:
这个板子太高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太高档了。。。

官方评估板的做工确实很好

网友B:
堪称“嵌入式 Linux WiFi 自动联网”典范

网友B:
开发板体验总结得非常到位,整体流程也操作得非常清晰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