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C092RC 测评】+如何进入低功耗模式并唤醒

楼主(2025-05-04):
第一步首先配置相关的引脚,PC13开启中断模式,同时PA5开启GPIO输出模式:
第二部进行RTC的配置,看图:

不要忘记打开nvic优先级配置
下面生成代码:
并添加相关代码:
  /* USER CODE BEGIN 2 */
  // RUN mode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HAL_Delay(50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 enter STOP mode
HAL_SuspendTick();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HAL_ResumeTick();
  /* USER CODE END 2 */
并在main函数的while循环中添加下面代码: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HAL_Delay(10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编译并下载运行,但是我这里跳出这个界面,似乎不影响运行?
由运行模式---停止模式--唤醒模式之间的切换?
由于不能上视频,不过代码应该没有问题
我现在遇到一个printf串口打印乱码的问题,但是各个参数都是正确的?
不清除什么原因?还在探索中,希望能解决?

网友A(2025-06-08):
一般是中断唤醒

网友B:
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低功耗模式和唤醒功能。

网友C:
在实现低功耗模式和唤醒功能时,是否有任何代码优化的建议?

网友D: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哪些外设必须关闭

网友E:
在Stop模式下,DMA和TIM定时器是否完全停止?

网友F:
唤醒过程中的延迟如何测量和优化?是否有最佳实践或建议?

网友G:
在进入 Standby 模式前,如何将关键数据保存到备份域?

网友H:
可以设置中断唤醒源。

网友I:
若备份域电源(VBAT)丢失,如何确保重要数据不丢失?

网友J:
在调试低功耗模式时,发现唤醒后程序无法正常运行,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K: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时,如何进一步优化功耗?

网友L:
如何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以满足特定的应用需求?

网友M:
STM32C092RC的Stop模式和Standby模式电流差异有多大?

网友B:
如何平衡唤醒速度与功耗?

网友N:
低功耗模式下,STM32C092RC的Flash读取速度是否会降低?

网友O:
外部中断、定时器、RTC等。如何配置这些唤醒源以实现可靠的唤醒功能?

网友P:
在低功耗模式下仍会消耗额外电流,如何彻底关闭?

网友Q:
如何通过调试工具(如ST-LINK的功耗分析功能)验证唤醒源是否正确触发?

网友R:
将STM32C092RC的低功耗模式理论与实际开发板结合

网友S:
使用 RTC 闹钟还是 IWDG 更合适?

网友T:
如何通过HAL库配置多唤醒源优先级

网友U:
如实现低功耗模式和唤醒功能。

网友N:
在Stop/Standby模式下是否需要关闭?若关闭,唤醒后如何快速重新启动时钟

网友O:
是否需要修改内核或使用特定API

网友J:
需如何优化代码以减少唤醒后的处理时间

网友V:
不同模式对唤醒时间和外设驱动能力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W:
唤醒后是否需要重新初始化所有外设?

网友X:
STM32C092RC支持哪些低功耗模式?

网友Y: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需要关闭不必要工作的外设,如串口、定时器、ADC等,确保只有核心功能在运行。

网友Z:
在Vbat丢失前,使用外接电池给RAM供电,并定时将RAM数据保存到非易失存储器中。

网友AA:
在stop模式下,DMA可能会停止传输,但TIM定时器可能还在运行,具体看时钟配置。

网友AB:
唤醒时使用高速缓存和高效时钟源。

网友AC: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可以关闭不必要的模块,比如关闭ADC、DAC等,确保只有必要的工作模块运行,以降低功耗。

网友AD:
可能原因:时钟设置错误、睡眠模式下代码运行、未初始化必要变量、中断未正确配置。

网友AE:
考虑传感器频率,选择合适的工作模式和睡眠时长,以达到低功耗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