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积分器电路不能产生锯齿波却产生三角波

楼主(2025-05-04):
经典积分器电路不能产生锯齿波却产生三角波

网友A:
可以的,只是不同的频率参数不能完全通用。另外,充放电回路需要分开,否则上升和下降斜率不同。

网友B:
电路图呢?产生三角波与锯齿波原理一样,只是放电速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