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串口接收数据怎么总是莫名丢?

楼主(2025-05-05):
是DMA没搬完就被覆盖了吗,还是空闲中断的判断有误差?

网友A:
你试试关中断再开中断恢复一次?

楼主:
我之前也是,后来发现是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B:
用DMA的话你有没有加空闲中断?

网友C:
你接收环形缓冲区用的是哪一套逻辑?

网友D:
会不会是接收超时配置太短了?

网友E:
我加了接收标志判断,基本就稳了。

网友F:
看下是不是有干扰导致的帧错误?

网友G:
G0的串口好像对波特率挺敏感的?

网友H:
我用串口助手抓日志,发现有些字符根本没发出来。

网友I:
是不是发端不是标准TTL电平?

网友J:
. 一般搬运完事儿就清掉了吧

网友K:
丢的话估计是你的哪里时序逻辑没对吧

网友L:
一般中断抢了就容易丢数据

网友M:
. 你用cubemx配置一下呗,这个逻辑就不容易出错

网友N:
对的,如果DMA触发配置的不合理就容易被覆盖的

网友O:
确保中断优先级合理,DMA缓冲区足够大

网友P:
DMA在传输数据时,若缓冲区未及时处理,新数据可能覆盖旧数据,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Q:
若串口发送端发送数据不连续,空闲中断可能无法及时触发,导致数据接收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