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低功耗模式里IO为啥总是漏电?

楼主(2025-05-05):
明明进了Standby,IO也配置成模拟输入了,怎么还是有电流跑?

网友A:
我建议直接把相关IO拉到地试试效果。

楼主:
你有拉高或下拉电阻吗?有时候是外部电路引起的。

网友B:
看下是不是有外设没关干扰IO状态?

网友C:
我试过配置成模拟输入效果最好。

网友D:
L4的PWR寄存器有些状态需要锁存。

网友E:
会不会是IO没退到最低功耗模式?

网友F:
用万用表测IO电压看看是不是悬空了?

网友G:
RTC之类的外设有用到这些脚没?

网友H:
你用的哪个功耗模式?Stop还是Standby?

网友I:
有时候残电压也能测出漏电流。

网友J:
外设未复位或禁用,STM32L4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如STOP2)前,若未对未使用的外设(如I2CSPI)进行复位或禁用,可能导致I/O口状态异常,产生漏电流

网友K:
I2C接口在进入STOP2模式时,若数据仍在传输,SCLSDA线可能被锁定在低电平状态,导致电流持续消耗

网友L:
模拟输入模式未正确配置,若I/O口未配置为模拟输入(GPIO_MODE_ANALOG),可能因内部上拉/下拉电阻或施密特触发器导致漏电

网友M:
输出模式未固定电平,若I/O口配置为输出模式但未设置固定电平(高/低),可能因外部电路浮动导致电流流动

网友N:
唤醒源配置不当,若I/O口作为唤醒源但未正确配置上拉/下拉电阻,可能导致悬空状态下的漏电

网友O:
外部上拉/下拉电阻缺失:若I/O口连接的外部电路无上拉/下拉电阻,可能导致悬空状态下的漏电

网友P:
电容损坏或漏电,电路中的电容若质量不佳或损坏,可能导致漏电流

网友Q:
若进入低功耗模式前未禁用调试功能(如SWD),可能导致时钟未完全关闭,从而产生漏电。

网友R:
添加外部上拉/下拉电阻:对连接的外部电路添加适当的上拉/下拉电阻,确保I/O口状态稳定。

网友S: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未禁用与IO相关的外设时钟?

网友T:
估计是硬件设计缺陷。

网友U: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未正确配置所有IO引脚状态,或未清除外设使能位,可能导致漏电。

网友V: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禁用所有不使用的外设时钟。

网友W:
若使用IO引脚作为唤醒源,要将其配置为模拟输入或上拉/下拉输入,并禁用上下拉电阻。

网友X:
隔离电源域如果需要的话。

网友Y:
I2C接口在低功耗模式下未禁用,可能导致SCL/SDA引脚漏电。

网友Z:
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测量IO引脚在低功耗模式下的电压和电流,找到漏电路径。

网友AA:
若IO引脚被配置为唤醒源,但未正确设置上下拉电阻或电平状态,可能导致漏电。

网友AB: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对未使用的外设进行复位或禁用,确保其不产生漏电

网友AC:
可能是IO引脚连接的电源域未完全隔离导致的。

网友AD:
低功耗模式下,IO可能因为内部上拉/下拉电阻存在,导致电流微弱流动,造成漏电。

网友AE:
未调用HAL_PWR_EnterSTANDBYMode()前未禁用所有外设。

网友AF: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所有IO引脚是否已正确配置,并清除所有外设使能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