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硬件CRC模块用起来比软件还慢?

楼主(2025-05-05):
按理说硬件应该更快,我是哪里用错了寄存器还是缓冲区搞得不对?

网友A:
感觉F4之后的硬件CRC才真正快起来。

网友B:
你用哪个模式?32位数据模式最快。

网友C:
我记得F2系列那个CRC FIFO有坑。

楼主:
是不是你每个字节都重新配置了寄存器?

网友D:
看一下是否开启了复位CRC状态?

网友E:
我用软件版本还更快点,硬件得注意节奏。

网友F:
你是在中断里算的吗?

网友G:
把数据打包到buffer里再一次算试试。

网友H:
DMA搬数据+硬件CRC速度不错。

网友I:
你用的多项式是标准的那个0x04C11DB7吗?

网友J:
尝试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减少CPU干预,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K:
STM32F2上,硬件CRC模块理论上应比软件实现更快,若出现硬件CRC比软件慢的情况,可能由寄存器配置错误、数据传输方式不当、硬件CRC模块的FIFO问题或主频限制导致

网友L:
寄存器配置错误,未正确配置硬件CRC模块的寄存器,如生成多项式、输入数据格式等,导致CRC模块无法以最优方式工

网友M:
数据传输方式不当,若数据传输方式(如DMACPU直接传输)不适合硬件CRC模块,可能导致效率降低

网友N:
硬件CRC模块的FIFO问题,STM32F2的硬件CRC模块可能存在FIFO缓存机制,若未正确处理FIFO的读写,可能导致数据处理延迟

网友O:
确保数据以32位模式传输,以充分利用硬件CRC模块的处理能力

网友P:
若硬件CRC模块有FIFO缓存机制,需确保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正确处理FIFO的读写,避免数据溢出或等待

网友Q:
确保硬件CRC模块的寄存器(如生成多项式、初始值、输入数据格式等)配置正确

网友R:
参考STM32F2的参考手册,确认硬件CRC模块的配置步骤和寄存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