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PI发送数据怎么带前导0?

楼主(2025-05-05):
我只发了8位,它居然前面补了好几位0,是不是配置有误?

网友A:
配置成DMA模式发有没有区别?

网友B:
是不是用了16位帧宽却只发了8位?

网友C:
SPI模式设错会影响对齐位顺序。

网友D:
我之前是MSB和LSB顺序没注意。

楼主:
你试试发0xFF看前导是不是变了?

网友E:
H5系列的SPI挺挑初始化顺序的。

网友F:
看下HAL库那部分是不是拼包了数据?

网友G:
会不会你发的是uint8_t数组?

网友H:
看下寄存器是不是有自动填充?

网友I:
我觉得可能是buffer前有脏数据。

网友J(2025-06-11):
如果使用了16位帧宽却只发送8位数据,STM32可能会在高位自动补0。SPI的数据帧长度(SPI_DataSize)需要与实际发送的数据位数匹配。例如,若只发送8位数据,应将数据帧长度设置为8位

网友K:
某些情况下,SPI寄存器可能存在自动填充机制,导致数据前补0。需检查寄存器配置,确保无自动填充行为

网友L:
确保SPI_InitTypeDef结构体中的SPI_DataSize设置为SPI_DATASIZE_8BIT(发送8位数据时)。

网友M:
查看SPI数据寄存器(DR)的写入方式,确保无自动填充行为。若使用LL库,需确认LL_SPI_SetDataWidth()等函数的配置

网友N:
HAL库拼包问题,检查HAL库是否对数据进行了拼包处理,导致数据前补0。可通过调试查看发送前的数据内容

网友O:
SPI模式设置(如MSB或LSB顺序)可能影响数据对齐。若未正确配置,可能导致数据前补0

网友P:
在发送数据前,检查发送缓冲区的内容,确保无额外数据

网友Q:
检查DMA配置(若使用):确保DMA传输的数据长度与SPI帧宽一致

网友R:
若使用DMA模式发送数据,DMA配置不当可能导致数据填充。需确认DMA传输的数据长度与SPI帧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