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Timer的中断触发太频繁怎么回事?

楼主(2025-05-05):
明明只想1秒触发一次,结果每几ms就来一次,是预分频器不对吗?

网友A:
我用的是系统滴答配合Timer,效果还行。

网友B:
C0系列有些定时器分频器很小,要注意。

网友C:
你设的PSC和ARR是多少?

网友D:
会不会用了内部时钟,但没除频?

网友E:
我加了逻辑判断,只响应每第10次。

楼主:
我试过设置一次性模式就没问题了。

网友F:
是不是重复装载没清除?

网友G:
看一下CNT是不是跑太快了。

网友H:
加个LED闪烁确认频率再调中断吧。

网友I:
中断标志位记得清除,否则一直进。

网友J:
APB时钟未分频或分频比不当,TM32C0的定时器时钟(TIMxCLK)由APB总线时钟(PCLKx)经过预分频得到。若APB时钟未分频(如PCLKx=HCLK),且定时器预分频器(PSC)未正确配置,可能导致定时器实际计数频率远高于预期

网友K:
系统时钟HCLK=64MHzAPB1时钟PCLK1=64MHz(未分频),若PSC=0(未预分频),则TIMxCLK=64MHz。若ARR=9991000计数周期),中断频率为64MHz / (999+1) = 64kHz,远超需求。

网友L:
定时器时钟源可能被误配置为内部高速时钟(如HSI)而非APB时钟,导致计数频率异常。

网友M:
硬件故障或外设配置冲突,定时器输入捕获/PWM模式干扰

网友N:
预分频器值过小,PSC用于将定时器时钟分频,若PSC值过小(如PSC=0),则计数频率接近TIMxCLK,导致中断触发频

网友O:
预分频器(PSC)或自动重装载值(ARR)设置不当

网友P:
若定时器被配置为输入捕获(IC)或PWM输出模式,且未正确初始化相关寄存器(如CCRx),可能导致计数器行为异常

网友Q:
中断服务函数未及时清除标志位,在中断服务函数(ISR)中未手动清除更新中断标志(UIF),可能导致中断重复触发

网友R:
系统时钟(SYSCLK)或APB时钟配置错误(如未正确配置PLL),导致定时器时钟源异常

网友S:
未正确配置NVIC中断优先级或使能,若NVIC中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如优先级过高)或未使能中断,可能导致中断触发异常

网友T:
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可能配置得过高,导致计数器计数速度过快。

网友U:
检查定时器初始化和中断处理代码有没有逻辑错误。

网友V:
定时器可能配置为Continuous Mode或其他不适合单次触发的模式,导致中断不断触发。

网友W:
ARR值设置过小?

网友X:
如果只需要单次触发,可以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关闭定时器中断,或者在触发后重置定时器。

网友Y:
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或中断处理程序配置错误。

网友Z:
是否可以在仿真中查看?

网友AA(2026-01-26):
你想知道为什么 Timer(定时器)的中断触发得过于频繁,这通常是定时器配置或使用方式上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AB:
定时器中断触发频繁,本质上是中断触发的条件被满足得太快,可能是配置、硬件、代码逻辑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的

网友AC:
核心原因无外乎定时器配置参数错误、硬件 / 外设异常、中断处理逻辑缺陷、系统时钟源不稳定四类

网友AC:
核心原因无外乎定时器配置参数错误、硬件 / 外设异常、中断处理逻辑缺陷、系统时钟源不稳定四类,其中配置类问题占比 90% 以上

网友AD:
定时器中断触发过于频繁,核心原因主要分为配置错误、硬件 / 外设异常、中断处理逻辑问题、系统级干扰四类

网友AD:
定时器中断触发过于频繁,核心原因只有两类:定时器基础配置错误(分频、重装载值、计数模式等)导致理论定时周期远小于预期,硬件 / 软件异常导致定时器被意外触发 / 复位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