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用内部温度传感器测出来误差超大?

楼主(2025-05-05):
加了校准值也不准,差到5度以上,是不是采样顺序有讲究?

网友A:
不建议当做精密测温,只做参考。

网友B:
U5的温度传感器需要软件线性修正。

网友C:
你有没有参考TS_CAL寄存器?

网友D:
用的是Vrefint来反算电压了吗?

网友E:
我觉得采样时间至少要加到640 cycles。

网友F:
有没有做ADC校准再测?

楼主:
加几个点做个线性拟合可能更稳。

网友G:
看看ADC的分辨率设对了吗?

网友H:
U5的低功耗模式下温度会偏一点。

网友I:
跑一下温漂图就知道趋势了。

网友J:
STM32U5内部温度传感器本身精度有限,通常误差范围在±1.5℃至±5℃之间,设计初衷是用于监测温度变化而非高精度绝对温度测量

网友K:
芯片出厂时存储的校准值(TS_CAL1TS_CAL2)是基于特定条件(如3V参考电压、14ADC)下测得,若实际使用条件(如3.3V参考电压、12ADC)与之不符,需对校准值进行转换

网友L:
传感器位于晶圆上,对环境温度变化的响应存在热滞后,且易受芯片自身发热影响

网友M:
检查温度传感器通道(如ADC1_IN19)是否正确配置,避免与其他通道冲突

网友N:
校准值通常对应30℃和130℃两个温度点,中间温度点的测量误差可能因线性度不足而增大

网友O:
ADC采样时间过短,导致采样值不准确。内部温度传感器输出信号较弱,需较长的采样时间(如814ADC时钟周期)以确保稳定转换

网友P:
可能是ADC参考电压配置错误,未根据实际硬件调整(如使用3.3V参考电压时需重新计算校准值

网友Q:
未正确读取校准值存储地址,或读取后未进行位宽转换(如14位校准值用于12ADC时需右移2

网友R:
温度计算公式的参数(如校准温度点、校准值)使用错误,导致计算结果偏离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