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USB串口连电脑时怎么老断?

楼主(2025-05-05):
刚连上跑一下就掉线,设备管理器里还闪退,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A:
用Win10还得注意驱动签名问题。

网友B:
G4的USB对供电电压挺敏感的。

网友C:
你有没有加ESD防护电路?

网友D:
我之前因为枚举描述符错导致掉线。

网友E:
是不是电缆质量不好?

网友F:
USB时钟有没有锁好?

网友G:
枚举完就断多数是驱动没响应。

网友H:
电流不足也可能造成不稳定。

楼主:
用Cube调一下Device FS中断优先级。

网友I:
我加了上拉电阻才正常识别。

网友J:
STM32G4USB串口连接电脑时频繁断开、设备管理器闪退,可能由供电不足、硬件连接、驱动问题、时钟配置或协议兼容性等引起

网友K:
可能USB供电不足,STM32G4USB模块对供电较为敏感,若外部供电不足,可能导致连接不稳定

网友L:
使用带独立电源的USB HUB,或确保电脑USB端口供电充足。可尝试更换USB线或端口,避免使用劣质或过长的线缆

网友M:
若开发板未设计良好的电源滤波或稳压电路,电压波动可能导致USB通信异常

网友N:
检查开发板电源电路,确保3.3V供电稳定,必要时添加电容滤波

网友O:
线路接触不良,USB线缆或接口松动、氧化可能导致信号中断。解决方法:检查USB线缆是否完好,尝试更换线缆或接口。确保开发板USB接口无物理损坏

网友P:
差分信号线干扰,USB D+PA12)和D-PA11)信号线未正确连接或受干扰。:确认PA11PA12引脚与USB接口的D-D+正确连接,避免与其他高速信号线并行走线

网友Q:
设备管理器中STM32 USB设备未正确识别或驱动不兼容。可以试试卸载原有驱动,重新安装STM32官方提供的USB虚拟串口驱动(如CDC驱动)

网友R:
检查USB描述符配置是否正确(如VID/PID、字符串描述符)。在代码中模拟USB拔插(如通过GPIO控制PA12引脚拉低后重新拉高),确保枚举过程正常

网友S:
枚举过程异常,USB枚举阶段出现错误,导致设备被系统强制断开。可能是这个原因的

网友T:
可能是USB 枚举问题,检查 USB 描述符和 时钟。

网友U:
检查电源配置避免在低功耗模式下关闭 USB 外设。

网友V:
换一根USB 线。

网友T:
错误的 USB 初始化、中断处理不当可能导致 USB 连接不稳定。

网友W:
更新 USB 驱动到最新。避免在低功耗模式下关闭 USB 端口。

网友X:
硬件连接不稳定?

网友Y:
禁用 USB 低功耗模式。

网友Z:
更新 USB 库,用最新版本的 USB 库。

网友AA:
是否可以在仿真中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