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外部中断偶尔触发不响应?

楼主(2025-05-05):
是边沿触发太快没捕捉到,还是EXTI配置和GPIO没同步?

楼主:
用HAL库要注意回调函数有没有写错。

网友A:
是不是中断边沿没设置对?

网友B:
L0系列要先清中断标志再响应。

网友C:
会不会引脚不是唤醒源?

网友D:
看下是不是EXTI线路共享了?

网友E:
我加了软件触发测试,发现IO没拉高。

网友F:
中断优先级设成最低时可能被抢占。

网友G:
用逻辑分析仪看下触发时序。

网友H:
GPIO模式要设成输入模式才行。

网友I:
会不会触发太快,进来就退出了?

网友J(2025-06-11):
如果外部信号的边沿变化频率超过STM32L0的EXTI响应能力,可能会导致漏触发

网友K:
信号抖动,外部信号存在抖动(如机械开关的弹跳),可能导致多次触发或漏触发

网友L:
电源噪声可能导致MCU误触发或漏触发。增加电源滤波电容(如10μF和0.1μF并联)

网友M:
降低信号频率,如果可能,调整外部信号的频率,确保其低于EXTI的响应能力

网友N:
在外部信号线上增加RC滤波电路(如100Ω电阻和10nF电容),滤除高频抖动

网友O:
中断优先级问题,如果EXTI中断优先级过低,可能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抢占,导致漏触发

网友P:
在中断服务程序(ISR)中增加延时和状态确认逻辑

网友Q:
GPIO未正确配置为输入模式,如果GPIO未配置为输入模式(如误配置为输出模式),EXTI将无法检测到边沿变化

网友R:
EXTI未正确使能,EXTI中断未在NVIC中使能,或EXTI线未正确映射到GPIO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