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画板过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5-05):
最近,我用AD16.5画了一块四层板,布局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移动PCB板的电子元器件。平时我都是用鼠标点击鼠标左键直接移动的,但是有些元器件可以,有的不行,左键点击,按住左键之后,设计界面就变了,找不到元器件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上传图片了。图片2和图片1的封装,点击之后的显示有所不同。封装中间灰色区域有的大,有的小。按住左键移动图片2的封装,软件的操作界面就变城图片1了 。是封装参数的设置问题吗?请大师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更正一下,用鼠标移动元器件的封装,操作界面变成图片3!!!!!

网友A:
把AD关了重开就正常了

网友A:
重开能解决99%的BUG

网友B:
是不是画元器件封装时没注意中心点设置

正解

网友C:
重启吧,用J+C搜索元件号可以找到位置

网友D:
是封装设计的问题,中心点没放置好,所以你鼠标一点,就跳到封装中心点了,进封装设计里面重新放置一下中心点

楼主:
重启电脑没有用,可能是元器件封装编辑的没有设置原始点.我再重新制作一个封装试试,谢谢,大师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