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HR31湿度传感器怎么根据温度和湿度的ADC数值转换成湿度百分比?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5-05-08):
能做到1%就不错了!

网友B:
HR31湿度传感器通常通过ADC(模数转换器)输出温度和湿度的数字值,要将其转换为实际的湿度百分比,需要以下步骤:
1、温度转换
温度(°C) = (温度ADC值 × 参考电压 / ADC分辨率) / 温度系数,
通常温度系数为10mV/°C;
2、湿度转换
湿度(%RH) = (湿度ADC值 × 参考电压 / ADC分辨率 - 电压偏移) / 斜率系数,
典型值:
电压偏移:0.8V (在25°C时)
斜率系数:0.031V/%RH
3、计算步骤
确定ADC参数:
参考电压(Vref,通常为3.3V或5V)
ADC分辨率(如12位ADC为4096)
计算温度:
温度(°C) = (温度ADC值 × Vref / 4096) / 0.01
计算湿度(无温度补偿):
湿度(%RH) = (湿度ADC值 × Vref / 4096 - 0.8) / 0.031
考虑温度补偿(更精确):
实际湿度 = 湿度读数 / (1.0546 - 0.00216 × 温度)
4、注意事项
不同批次的HR31可能有微小参数差异,建议参考具体数据表;
对于高精度应用,建议进行校准;
长期使用后传感器特性可能漂移,需定期校准;
某些HR31模块可能已内置转换电路,直接输出数字信号。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