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printf重定向之后无法运行

楼主(2025-05-05):
参考 CW32F003_StandardPeripheralLib_V1.6\Examples\UART\UART_Printf  ,在代码中添加了#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PUTCHAR_PROTOTYPE
{
  USART_SendData_8bit(DEBUG_USARTx, (uint8_t)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在代码中添加printf之后进入调试模式点击RUN按钮是不能运行的。把print屏蔽之后就能运行。

你看下你重定向的串口是不是你配置对应的那个?

网友A:
1、建议直接在CW32 MCU StartKit上运行Printf例程试试。
2、检查DEBUG_USARTx,以及各复用GPIO定义是否与实际硬件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议直接在CW32 MCU StartKit上运行Printf例程试试。
2、检查DEBUG_USARTx,以及各复用GPIO定义是否与实 ...

我这边是自己做的板子,两个UART功能都是正常的。我原先用 USART_SendString(DEBUG_USARTx, str);
void USART_SendString(UART_TypeDef* USARTx, char *String)
{
  while(*String != '\0')
  {
    USART_SendData_8bit(USARTx, *String);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String++;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BUSY) == SET);
}
发送字符串到电脑是正常的。说明硬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清除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清除标志位?

哪个标志位?

网友C:
堆栈溢出或内存不足?

网友D:
中断冲突或优先级问题?

网友E:
关闭不必要的中断。

网友E:
查看编译日志。

网友F:
用轻量级输出函数。

楼主(2025-09-17):
过了这么久,今天有空再看看这个问题,调了一下解决了。

网友G:
是不是程序初始化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过了这么久,今天有空再看看这个问题,调了一下解决了。

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把GNU extension勾选了。但实际代码没用这个。

网友H:
printf重定向之后无法运行是不是串口配置或者外设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printf重定向之后无法运行是不是串口配置或者外设设置问题

可以先用芯源的库函数看看串口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I:
重定向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数据打印来说

网友J(2025-12-04):
未勾选 Use MicroLIB,导致 printf 依赖的标准库未正确链接

网友K:
查看是否进入 HardFault

网友L:
使用了阻塞式发送 + 高优化等级

网友M:
重定向函数实现错误

网友N:
未使能 GPIO 或 UART 时钟,导致外设未激活,fputc 写入数据无响应

网友O:
先注释掉所有 printf 调用,编译后下载程序,若程序能正常运行,则问题确定在重定向逻辑或 UART 配置

网友P:
在重定向代码前后添加日志,定位失败点

网友Q:
使用 微库?

网友R:
需依赖微库才能支持 printf 重定向,否则标准库的 printf 会因未实现底层接口而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S:
程序卡死、不执行后续代码

网友T:
printf 没问题,但程序逻辑错误

网友U:
中断冲突或优先级问题,通常是单片机处理多个中断时,由于中断请求信号同时到达,或者不同中断优先级不正确引起的。

网友V:
重定向本质是重写 fputc,将输出数据发送到指定外设

网友W:
初始化程序没写对可能导致此类问题,需检查相关设置。

网友X:
串口未初始化就调用 printf

网友Y:
重定向printf可能导致程序找不到输出目标,检查输出设备配置,确保正确连接并设置。

网友Z:
缺少必要的头文件或宏定义

网友AA:
UART 初始化需完整,引脚无复用冲突

网友AB:
标准Keil MDK + MicroLIB写法

网友AC:
如何在嵌入式系统中重定向printf到UART接口

网友AD:
打开项目选项→ Target → 勾选Use MicroLIB

网友AE:
若重定向后程序无法运行,本质是重写的 fputc 存在问题,或外设配置与风筒方案的硬件 / 软件环境冲突。

网友AF:
阻塞式发送确保数据发送完成,高优化等级提升处理效率,适用于对时序要求高的应用。

网友AG:
若重定向函数中存在数组越界,会破坏堆/栈结构,导致程序随机崩溃。

网友AH:
Keil默认使用标准C库

网友AI:
使用 printf 并重定向输出

网友AJ: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w32l010.h"

// 重定向fputc到UART1(以UART1为例,风筒方案常用)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等待UART发送缓冲区为空
    while((USART1->SR & USART_SR_TXE) == 0);
    // 发送字符
    USART1->DR = (uint8_t)ch;
    return ch;
}

网友AK:
手动启用MicroLIB

网友AL:
重写 fputc 函数

网友AM:
检查一下你的`USART_Init`函数是否正确配置了波特率、数据位等参数

网友AN:
暂时注释重定向代码,确认程序是否正常。

网友AO:
数据打印中的重定向确保了信息输出到正确位置,如打印机或显示屏,对于监控和调试尤其重要。

网友AP:
未启用 MicroLIB

网友AQ:
Keil MDK默认使用完整标准C库

网友AR:
可能是程序有错误或者资源不足,检查代码逻辑和资源分配。

网友AS:
printf 默认依赖标准库的fputc函数

网友AT:
确保程序正确设置初始化,检查参数是否匹配硬件。

网友AU:
这表明代码采用了阻塞发送方法,同时设置了较高优化级别,可能为了确保数据稳定传输。

网友AV:
检查GPIO配置和UART时钟是否启用,确保外设正确启动。

网友AW:
看起来你的程序在打印输出时没有问题,但是逻辑部分出了差错。需要仔细检查你的代码逻辑部分。

网友AX:
可能是因为串口配置或外设设置有误,需要检查串口通信参数和硬件连接。

网友AY:
检查你的程序,确保包含了所有必需的头文件和宏定义,否则程序可能无法正确编译。

网友AZ:
先看GPIO和UART时钟是否打开,确保外设启动正常。

网友BA:
了解一下问题

网友BB:
在嵌入式系统中,将printf重定向到UART接口,需要设置一个UART的串口缓冲区,并在printf函数调用前将输出数据发送到UART。

网友BC(2026-01-04):
头文件和宏定义要检查全,缺一不可,编译通不过。

网友BD:
你可以尝试在`__io_putchar`函数中添加一些调试信息

网友BE:
重定向确保打印数据到指定设备,对监控调试极关键。

网友BF:
请核对串口设置与硬件连接,确保配置正确无误。

网友BG:
检查GPIO和UART的配置,确保时钟已开启,可能需要重新配置或重启外设。

网友BH:
数组越界会打乱内存布局,可能引发程序崩溃。

网友BI:
确保UART初始化全面,避免引脚复用冲突,确保通信稳定。

网友AU:
确保GPIO和UART时钟启动,若配置错则重置外设或重启系统。

网友BJ:
可能是程序逻辑错误或资源耗尽,检查代码及资源分配。

网友BK:
数组越界会乱改内存,就像在乱扔垃圾,可能会弄坏电脑里的东西,导致它突然坏掉。

网友BL:
检查GPIO、UART时钟配置,确保设备已正确启用,数据写入尝试时应验证UART状态。

网友AX:
可能是程序设计问题或硬件故障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运行。检查代码逻辑和硬件连接。

网友AU(2026-02-04):
使用阻塞式发送和优化等级可以确保数据稳定传输,但可能增加CPU负载。

网友BM:
检查串口参数和线路连接,保证设置无误,避免通信错误。

网友BN:
检查逻辑代码,确保流程和条件判断正确,再运行程序。

网友BK:
数据发送完成后才继续,高效处理适合对时间敏感的任务。

网友BC:
UART初始化要细致,检查引脚是否独用,保障通信流畅。

网友BO:
加日志前后可快速找出代码失败原因,便于调试和故障排查。

网友BP:
printf重定向没有遇到过问题的

网友BQ:
底层库感觉有问题

网友AO:
确保所有相关头文件和宏定义都被正确包含在程序中,避免因缺少而导致的编译错误。

网友BB:
没选中microlib导致printf函数找不到标准库支持,得去项目设置里找到microlib选项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