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芯片内部比较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5-05-05):
       芯片集成度越来越高,我们很多时候都接触到具有内置比较器的MCU,也有些时候使用外部比较器,两种比较器使用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内部比较器使用的一些注意事项。下面我以geehy的APM32M3514与LM339为例,给大家分享一下两者使用的注意事项。
      我们先看一下两种比较的内部结构

      通过内部结构图可以看出,APM32M3514内部比较器是可以直接出高低电平,那么我们的M0内核是可以直接读取到比较器输出的高低电平信号。外部比较器LM339的内部结构可以看出,比较器是漏极开路输出,即比较器只能输出低电平或者悬空状态,如果需要输出高电平,需在LM339的输出脚上增加上拉电阻。
      另外还需注意一个细节:APM32M3514的比较器输出电压只能输出0V或VDD(3.3V),LM339比较器输出电压有外部上拉电阻决定,但是还需考虑内置的NPN三极管耐压,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此内部三极管耐压与电源耐压一直(比如,比较器工作的电压可到15V,那么外部上拉我们可以做到最高15V)。

网友A:
这个比较器的结果可以直接在MCU内部读出来,并做为触发电平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器的结果可以直接在MCU内部读出来,并做为触发电平使用吗?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