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串口接收数据怎么总是莫名丢?

楼主(2025-05-06):
是DMA没搬完就被覆盖了吗,还是空闲中断的判断有误差?

网友A:
你试试关中断再开中断恢复一次?

楼主:
我之前也是,后来发现是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B:
用DMA的话你有没有加空闲中断?

网友C:
你接收环形缓冲区用的是哪一套逻辑?

网友D:
会不会是接收超时配置太短了?

网友E:
我加了接收标志判断,基本就稳了。

网友F:
看下是不是有干扰导致的帧错误?

网友G:
G0的串口好像对波特率挺敏感的?

网友H:
我用串口助手抓日志,发现有些字符根本没发出来。

网友I:
是不是发端不是标准TTL电平?

网友J:
检查串口线是否断裂、接口是否接触不良或损坏。

网友K:
串口通信可能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或丢失。

网友L: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如果处理时间过长或未及时清除中断标志位,可能导致后续数据丢失。

网友M:
串口初始化配置错误?

网友L:
缓冲区溢出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N:
有可能是通信协议问题吧。

网友O:
波特率设置不匹配?

网友P:
DMA配置不当可能导致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