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PI发送数据怎么带前导0?

楼主(2025-05-06):
我只发了8位,它居然前面补了好几位0,是不是配置有误?

网友A:
配置成DMA模式发有没有区别?

网友B:
是不是用了16位帧宽却只发了8位?

网友C:
SPI模式设错会影响对齐位顺序。

网友D:
我之前是MSB和LSB顺序没注意。

楼主:
你试试发0xFF看前导是不是变了?

网友E:
H5系列的SPI挺挑初始化顺序的。

网友F:
看下HAL库那部分是不是拼包了数据?

网友G:
会不会你发的是uint8_t数组?

网友H:
看下寄存器是不是有自动填充?

网友I:
我觉得可能是buffer前有脏数据。

网友J:
STM32H5SPI通信中,若发送8位数据时出现前导0(如实际发送数据为0x00XXXXXX),通常由SPI配置错误(如数据帧格式、时钟极性/相位、DMA/硬件填充)或代码逻辑问题(如数据未对齐、寄存器操作不当)导致

网友K:
未等待发送完成,在数据未完全发送时(如未检查BSY标志),直接写入新数据可能导致数据重叠或填充0

网友L:
1.数据长度(DFF)与实际发送位宽不匹配,STM32H5SPI支持8位(SPI_CR1_DFF=0)或16位(SPI_CR1_DFF=1)数据帧。若配置为16位但实际仅发送8位数据,硬件可能自动填充高位为0

网友M:
LSBFIRST(低位优先)模式未启用

网友N:
若数据传输顺序配置为MSB优先(默认),但用户代码按LSB顺序组织数据,可能导致硬件解析错误(如误判高位填充)

网友O:
时钟空闲电平与从机要求不符,若STM32H5SPI配置为CPOL=1(时钟空闲高电平),但从机设备要求CPOL=0(时钟空闲低电平),可能导致从机在时钟无效期间采样数据,误判为前导0

网友P:
DMA缓冲区未对齐或传输长度错误,使用DMA传输时,若缓冲区未对齐(如uint8_t数组但DMA配置为16位传输),可能导致硬件自动填充0

网友Q:
FIFO或缓存自动填充,部分STM32H5SPI外设支持硬件FIFO(如发送FIFO深度为4),若未正确填充FIFO,硬件可能自动补0以满足传输需求

网友R:
数据未对齐或寄存器操作不当,直接操作SPIx->DR寄存器时,若未清除高位或未正确处理数据对齐(如将uint8_t强制转换为uint16_t),可能导致高位填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