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USB串口连电脑时怎么老断?

楼主(2025-05-06):
刚连上跑一下就掉线,设备管理器里还闪退,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A:
用Win10还得注意驱动签名问题。

网友B:
G4的USB对供电电压挺敏感的。

网友C:
你有没有加ESD防护电路?

网友D:
我之前因为枚举描述符错导致掉线。

网友E:
是不是电缆质量不好?

网友F:
USB时钟有没有锁好?

网友G:
枚举完就断多数是驱动没响应。

网友H:
电流不足也可能造成不稳定。

楼主:
用Cube调一下Device FS中断优先级。

网友I:
我加了上拉电阻才正常识别。

网友J:
USB线有无损坏,更换USB线或端口。

网友K:
检查引脚与外部电路的连接正确,无短路或虚焊。

网友L:
用外部电源为STM32G4供电,仅通过USB进行数据通信。

网友M:
USB驱动程序是否有正确安装?

网友J:
供电不足或波动?

网友N:
检查USB设备是否正常识别。

网友O:
检查USB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配置了时钟、引脚复用和中断。

网友P:
接收缓冲区是否足够大,避免数据溢出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Q:
周围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