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外部中断偶尔触发不响应?

楼主(2025-05-06):
是边沿触发太快没捕捉到,还是EXTI配置和GPIO没同步?

楼主:
用HAL库要注意回调函数有没有写错。

网友A:
是不是中断边沿没设置对?

网友B:
L0系列要先清中断标志再响应。

网友C:
会不会引脚不是唤醒源?

网友D:
看下是不是EXTI线路共享了?

网友E:
我加了软件触发测试,发现IO没拉高。

网友F:
中断优先级设成最低时可能被抢占。

网友G:
用逻辑分析仪看下触发时序。

网友H:
GPIO模式要设成输入模式才行。

网友I:
会不会触发太快,进来就退出了?

网友J:
引脚配置不当?

网友K:
外部中断引脚可能未正确配置为输入模式,或未启用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L:
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M:
外部中断的优先级设置过低?

网友J:
电源电压波动或供电不足可能会影响中断响应。

网友N:
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过长可能导致中断响应延迟或丢失。

网友O:
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P:
检查GPIO引脚模式是否为输入,并根据需要启用上拉或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