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教各位大神们MPLAB和pic

楼主(2025-05-06):
求教各位大神们为什么我用的是PIC16F15325(QFN16),我的MPLAB X IDE v6.25用完MCC配置后生成的文件为什么没有mcc.c和mcc.h文件

重启MPLAB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你可以尝试检查MCC配置是否正确,确保你选择了正确的设备型号和配置。有时候配置错误可能会导致生成文件不完整。

网友B:
提供以下的可能原因排查:
1、MCC未正确生成或配置未保存
确保在MCC界面中完成配置后,点击 Generate 按钮(或类似选项)生成代码;
检查MCC界面是否有未保存的配置(如黄色警告图标),保存所有更改。
2、项目路径或权限问题
确保项目路径 无中文或特殊字符,且你有写入权限;
尝试将项目移到更简单的路径(如 C:\projects\your_project)。
3、MCC版本兼容性问题
确认你使用的MCC版本支持PIC16F15325,某些旧版MCC可能不支持新器件;
更新MCC插件:在MPLAB X中点击 Tools > Plugins,检查MCC更新。
4、文件被误排除或隐藏
在MPLAB X的 项目树 中,右键点击项目名称,选择 Show Generated Files(显示生成的文件);
检查文件是否被误排除:右键项目 > Properties > Source Files,确保未勾选“Exclude from build”。
5、MCC配置未包含系统文件
在MCC界面中,确认已启用必要的系统模块(如时钟配置、引脚管理等),这些模块通常会触发生成mcc.c和mcc.h。
6、项目类型或模板问题
如果是新建项目,确保选择了正确的项目模板(如“Standalone Project”);
尝试重新创建项目,并再次运行MCC配置。
如果以上某个原因解决了你的问题,记得回帖说明一下哦,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2025-11-07):
MPLAB 是 Microchip 的集成开发环境(IDE),用于 PIC 单片机等的开发,支持代码编写、编译、调试。PIC 是 Microchip 的 8 位 / 16 位 / 32 位单片机系列,广泛应用于嵌入式领域。使用时,在 MPLAB 中创建项目,选对应 PIC 型号,编写 C 或汇编代码,通过编译器生成 hex 文件,再用编程器烧录到 PIC 芯片中,配合调试工具可在线调试。

网友D:
MPLAB 是 Microchip 推出的集成开发环境(IDE),支持 PIC 系列单片机开发,包含编译器、调试器等工具。PIC 是 Microchip 的单片机系列,分 8 位、16 位、32 位,广泛用于嵌入式控制。使用时,通过 MPLAB 编写代码、配置外设、仿真调试,最终烧录到 PIC 芯片实现功能,两者配合是 PIC 开发的主流方案。

网友E:
MCC v3 及以上版本(你用的 IDE 6.25 默认搭配 MCC v3+)已废弃传统的 mcc.c/mcc.h,改用模块化的驱动文件和统一的 "mcc_generated_files" 目录管理配置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