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相机的内参(Intrinsic Parameters)和畸变系数(Distortion Coefficients)

楼主(2025-05-06):
在使用相机进行视觉测量时,获取相机的内参(Intrinsic Parameters)畸变系数(Distortion Coefficients)是核心步骤,通常需要通过相机标定(Camera Calibration)完成。以下是详细的获取方法及流程:

1. 标定前的准备工作

标定工具

  • 标定板:选择高精度、高对比度的标定板,如:
    • 棋盘格标定板(Chessboard Pattern):黑白交替的方格,适合角点检测(OpenCV常用)。
    • 圆点标定板(Dot Pattern):圆心中心检测更鲁棒,适用于透视变形较大的场景。
  • 软件工具:推荐使用 OpenCV(开源)、MATLAB Camera Calibrator 或专业标定软件(如Halcon)。

数据采集要求

  • 图像数量:建议拍摄 10-20张 不同角度、位置的标定板图像,覆盖整个视场(边缘区域必须包含)。
  • 标定板姿态:标定板需在三维空间中倾斜、旋转,避免所有图像中平面平行于相机传感器。
  • 环境条件:标定时的光照、焦距、对焦距离需与实际测量环境一致。

2. 标定流程(以OpenCV为例)

步骤1:采集标定板图像

  • 用相机拍摄多张标定板图像(如图示例): !棋盘格标定板

步骤2:检测标定板特征点

  • 棋盘格:使用 cv2.findChessboardCorners() 检测角点。
  • 圆点标定板:使用 cv2.findCirclesGrid() 检测圆心。
  • 亚像素优化:通过 cv2.cornerSubPix() 提高角点精度(需输入灰度图)。
import cv2

# 读取图像并检测角点
image = cv2.imread("calib_image.jpg")
gray = cv2.cvtColor(image, cv2.COLOR_BGR2GRAY)
ret, corners = cv2.findChessboardCorners(gray, (cols, rows), None)

# 亚像素优化(提高精度)
if ret:
    criteria = (cv2.TERM_CRITERIA_EPS + cv2.TERM_CRITERIA_MAX_ITER, 30, 0.001)
    corners_refined = cv2.cornerSubPix(gray, corners, (11,11), (-1,-1), criteria)

步骤3:构建标定输入数据

  • 对象点(Object Points):标定板在真实世界中的3D坐标(通常假设标定板在Z=0平面)。
  • 图像点(Image Points):标定板在图像中的2D角点坐标。
import numpy as np

# 标定板实际尺寸(单位:mm或任意物理单位)
square_size = 25.0  # 每个方格的边长
objp = np.zeros((rows*cols, 3), np.float32)
objp[:, :2] = np.mgrid[0:cols, 0:rows].T.reshape(-1, 2) * square_size

# 存储所有图像的对象点和图像点
objpoints = []  # 3D点
imgpoints = []  # 2D点

# 对每张标定图像重复此过程
objpoints.append(objp)
imgpoints.append(corners_refined)

步骤4:计算内参和畸变系数

调用 cv2.calibrateCamera() 进行标定:

# 标定相机
ret, K, D, rvecs, tvecs = cv2.calibrateCamera(
    objpoints, imgpoints, gray.shape[::-1], None, None
)

# 输出结果
print("内参矩阵 K:\n", K)
print("畸变系数 D (k1, k2, p1, p2, k3):\n", D)
print("重投影误差 (越低越好):", ret)

参数说明

  • 内参矩阵(K)

    [[fx, 0,  cx],
     [0,  fy, cy],
     [0,  0,  1]]
    • fx, fy: 焦距(像素单位)
    • cx, cy: 光心(图像中心坐标)
  • 畸变系数(D)[k1, k2, p1, p2, k3](径向畸变 k1~k3,切向畸变 p1~p2)

3. 验证标定结果

关键指标

  • 重投影误差(Reprojection Error)
    • 计算标定板角点的理论投影位置与实际检测位置的均方误差。
    • 要求:一般需 < 0.5像素,误差过大需重新标定。

直观验证

  • 使用 cv2.undistort() 矫正图像,观察直线是否恢复平直:

    undistorted = cv2.undistort(image, K, D)

4. 特殊情况处理

广角/鱼眼镜头

  • 若畸变严重(如广角镜头),需使用 鱼眼模型

    # 使用 cv2.fisheye.calibrate()
    flags = cv2.fisheye.CALIB_RECOMPUTE_EXTRINSIC
    ret, K, D, rvecs, tvecs = cv2.fisheye.calibrate(...)

无标定板的替代方法

  • 基于已知物体的标定:利用场景中已知尺寸的物体(如A4纸、标准零件)手动输入对象点。
  • 自标定(Self-Calibration):通过多视图几何约束估计参数(精度较低,不推荐)。

5. 保存与加载参数

将标定结果保存为文件(如JSON、YAML),便于后续使用:

import json

calib_data = {
    "K": K.tolist(),
    "D": D.tolist(),
    "reprojection_error": ret
}

with open("camera_calib.json", "w") as f:
    json.dump(calib_data, f)

总结

  1. 标定板准备:覆盖视场,多角度拍摄。
  2. 特征点检测:角点或圆心,亚像素优化。
  3. 参数计算:通过OpenCV或MATLAB工具。
  4. 验证与优化:重投影误差 + 直观图像矫正。

注意事项

  • 标定过程中需固定焦距和对焦。
  • 动态环境(如温度变化大)需定期重新标定。
  • 避免使用模糊、过曝或欠曝的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