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同等的光照强度,同样的型号的光敏电阻呈现的亮电阻能达到2倍以上的不一致性,这对...

楼主(2025-05-06):
同等的光照强度,同样的型号的光敏电阻呈现的亮电阻能达到2倍以上的不一致性,这对于用到光敏电阻的产品呈现的灵敏度会不一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哪些更好的光传感器推荐?最好是线性的

网友A:
换用一致性好的器件,或是校准

网友B:
测一测是不是线性变化,如果是线性变化,增加一个校准程序就行了,

网友C:
光电二极管线性好,一致性也好

网友D:
两倍以上的不一致,那是得考虑更换光传感器了;
可以到世强硬创网站上看看:

网友C:
我十几年前用过龙信达的,好像误差5%。光谱特性类似Cds.
实际上内部是双光电二极管和放大器。其中一路二极管检测红外。用来抵消另外一路光电流。凑成人眼光谱特性。硅光光电二极管一致性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测是不是线性变化,如果是线性变化,增加一个校准程序就行了, ...

具体怎么校准?

xch
意思就是整容,都整成小龙女样子。

网友E:
你这个电路本来精度就没谱,大概就行了
不要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本来精度就没谱,大概就行了
不要要求太高

有没有准度更高的做法

网友E:
换器件,把光敏电阻换成硅光二极管之类的

网友E:
切一小块 太阳能电池板,测电流,估计会比较准,而且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一小块 太阳能电池板,测电流,估计会比较准,而且便宜

不是我想要解决的问题啊  你那个试验